[其他ST产品] ST-LINK GDB 实时表达式功能异常

楼主(2025-11-17):
我刚将 STM32CubeIDE  版本升级最新版本,发现项目中的 “LiveExpression” 功能出现问题:
我有一个 32 位无符号整数变量,但实时表达式显示的数值不正确。
例如,若该变量的实际值为 0x123456,实时表达式却显示为 0x56000000……
我确定问题与 ST-LINK GDB 相关,当我切换到 OpenOCD 时,该功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字节序问题吧

网友B:
ST-LINK 驱动可能在读取内存时错误地处理了字节序或内存对齐。

网友C:
ST-LINK GDB 服务器可能存在边界条件 Bug

网友D:
检查字节序配置,项目的编译选项和调试器配置要均为小端序

网友E:
升级 ST-LINK 固件,更新 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F:
将变量声明为 __attribute__((aligned(4))),确保 4 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