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芯片、二极管、SDA数据脚毛刺

楼主(2025-11-17):
CAN芯片、二极管、SDA数据脚毛刺

1.CAN驱动的显性超时类似一种CAN总线的自保机制,CAN驱动发出的显性位请求次数超过阈值,CAN芯片会自动截止和总线通讯,直接踢掉这个节点,保证CAN总线其他节点的正常通讯。验证的话,可以把CAN设备连接CAN盒子,通讯正常后,手动拉低CAN设备的TXD引脚,一段时间后应该和CAN盒子的通讯会自动断开,理解是否正确?芯力特CAN芯片

2.假如二极管的压差0.7V,分别的钳位电压是多少V?

3.毛刺尖峰测量有900mV左右,黄色通道测试到的是SDA信号,增加100pF滤波,把上拉电阻3.9K加大或者加小,都没有任何的作用,请问从硬件上还有哪些办法?或者软件采样增加滤波,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