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平转换方案的讨论

楼主(2025-11-1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项目开发中,电平不匹配是经典问题。我最近基于 STM32F103CBT6 的一个项目,驱动数码管的时候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因 3.3V 与 5V 不同电平转换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STM32F103CBT6 作为主控,采用 3.3V 标准供电;数码管驱动选用天微 TM3130,这款芯片自带段选锁存和恒流驱动,能大幅简化电路,但它的供电和信号输入需要 5.5V 电平。如下图,我直接将 STM32 的 GPIO 引脚与 TM3130 的控制端DO/DIN直连。

      查手册的时候才看到,TM3130 的高电平阈值为供电电压的 70%,即 5.5V 供电时需达到 3.85V 以上才算有效高电平。而 STM32F103 的 GPIO 高电平输出典型值仅 3.3V,虽接近阈值但受线路压降和电源波动影响,很容易低于有效电平,导致驱动芯片误判信号。直连方案虽简单,却完全忽略了电平阈值的硬性要求,只能果断放弃。

      第一轮优化我选择了最易获取的 NPN 三极管方案,核心思路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实现电平抬升。电路设计很简洁:STM32 输出引脚通过 1kΩ 限流电阻接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 5.5V 上拉电阻后再连 TM3130 控制端。当 STM32 输出 3.3V 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集电极拉低至接近 0V(低电平);当 STM32 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集电极通过上拉电阻输出 5V 高电平 —— 刚好实现反向电平转换,适配 TM3130 的信号需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优化,应该在三极管的基级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10K电阻,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静电或者一些干扰信号。

     这个方案有个问题是,电平逻辑是反的,即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实际芯片接受到的是低电平,对于通信协议会有影响。于是为了实现电平同向,有了第二轮优化,这次的优化目的是为了让电平方向一致。如下图,通过MOS 管 AO3400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       当 STM32 输出高电平(3.3V)时,Q5 栅极(G)电压为 3.3V,源极(S)接3.3V,Vgs=0,不满足 N 沟道 MOS 管导通条件(V_GS>Vth,AO3400 阈值约 1~2V),Q5 不导通,漏极(D)被拉高至5.5V
  •       当 STM32 输出低电平(0V),Q5 栅极(G)电压为 3.3V,源极(S)接0V,Vgs=3.3V,满足 N 沟道 MOS 管导通条件(V_GS>Vth,AO3400 阈值约 1~2V),Q5 导通,漏极(D)被拉低至0V。Q6也是同理。

      各位同行若也遇到 3.3V 与 5V 的电平转换问题,不妨参考我的经历,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型。如果大家有更巧妙的方案,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