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入门学习选择使用HAL库

楼主(2025-11-17):
想直接从cube mx和hal库入手,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教程

网友A:
支持楼主,期待后续学成分享经验哦

网友B:
其实本质都是配置寄存器

网友C:
微雪电子就用的hal库 F1版本的吧

网友D:
hal太强大,基本无脑编码都可以的。

网友E:
韦东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教程呢?可以查一查

网友F:
现在很多都有hal了吧,F1的基本还是以3.5库函数为主

网友G:
建议还是用一用库函数,比较接近寄存器,寄存器才是根本

网友H:
其实都不用看教程,直接用cubeMX生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去微雪电子哪里 学一学吧

网友J:
cubeMx生成的底层都是Hal库。

网友K:
标准库3.5之后已经不再更新了呀

网友L:
有一个软件叫做 STM32 CUBE MX

网友M:
新版本的库,用于代替原来的标准库

网友N:
STM32入门学习选择使用HAL库

网友O:
网上很多资料,可以找出来总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