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以下关于运放加直流偏置的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2025-11-17):
各位大佬,以下图片是我同事的一个观点,请教一下其说法是否正确。我感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请各位大佬指导,谢谢!

网友A:
匹配直流电阻‌
匹配电阻使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的直流电阻相等,确保输入偏置电流在两端的路径相同。若两端电阻不匹配,偏置电流会在输入端产生电压降,导致输出失调电压。 ‌
2.        ‌减小失调电压‌
通过平衡电阻的调节,可抵消偏置电流及其温度变化(温漂)带来的影响,从而降低输出误差。 ‌
3.        ‌适用场景‌
该技术常用于运算放大器电路,尤其是存在输入偏置电流的实际器件中,例如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和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