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One Time Programmable(OTP) ON AT32 MCU

楼主(2025-11-18):
前言
对于AT32 MCU,除了出厂固化的bootloader,用户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编写自己的bootloader程随着嵌入式应用越来越广泛,产品的安全也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硬件设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产品本身的安全,防止被hacked。嵌入式系统中,所有的代码和数据都是存储在Flash内部。Flash的特点是可以多次擦写,并且掉电数据不会丢失。为了保护Flash中的数据,很多Flash厂商在内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寄存器:OTP(One Time Programmable)寄存器,该寄存器只可以编程一次,并且编程后再也无法修改。用户可以在OTP寄存器中保存一些特殊信息,例如产品的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号、秘钥等等。
这篇应用笔记描述了如何使用带安全库功能的AT32 MCU,来实现类似OTP寄存器的功能。
参考资料:
各型号参考手册的闪存控制器章节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具备sLib的型号

1                 概述
对于AT32 MCU不同的系列,因为功能改进等原因,安全库区的配置使用可能有所差异。用户使用OTP功能主要目的是需要将一些特殊数据保存其中,在需要时可以读取,并且不允许修改和擦除。
目前AT32 MCU的安全库区根据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区域
l  仅允许I-Code总线读取指令的区域(I-BUS area)
l  仅允许D-Code总线读取数据的区域(D-BUS area)
l  允许I-Code和D-Code总线读取的唯读区域(READ-ONLYarea)
只要包含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区域,其特点就是允许读取数据,不允许擦除或者修改(除非原应用设计者输入自定义秘钥KEY解除slib进行全部擦除),达到OTP功能的效果。所以只要设计者将需使用OTP功能的数据保存在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安全库区域,就能达到只允许读取,不允许擦除和修改的目的。
2                  操作说明
根据AT32 MCU的安全库区结构划分,必须将要保存的OTP数据放置在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区域(D-BUS area或者READ-ONLY area)。
2.1           通过代码操作
Demo中403A的AT-START开发板上,演示如何开启slib,并将数据放在slib的D-Code区域。
执行流程及说明:
1)      按USER键触发;
2)      如果程序首次执行(MCU处于slib disable状态),顺序往下执行步骤3,如果程序非首次运行(MCU处于slibenable状态),跳转到流程步骤7进行;
3)      配置slib,包括password和range;
4)      写入OTP数据到slib的D-code区域;
5)      LED2/3/4会同时亮起;
6)      按RESET键复位,重新执行流程步骤1;
7)      此时OTP功能生效,因为slib已开启,无法再次配置slib,也不能擦除或者修改对应区域数据,LED2亮起;
8)      按USER键触发;
9)      关闭slib(当程序在flash运行时,执行该步骤会触发flash mass erase,程序无法再继续运行),执行系统复位,结束演示。
注意事项:
l  demo中定义256字节数据作为OTP数据,选择的slibD-Code区域是对应系列MCU可设置slib范围的最后一个sector。关于不同系列MCU的slib可设置范围,可以参看对应的AT32各系列安全库区(SLIB)应用指南。
l  演示完成后,关闭slib是为了方便后续MCU调试使用。真实应用时slib OTP功能开启会不再disable。
2.2           通过ICP/ISP等工具操作
通过Artery的ICP/ISP等上位机软件可以更方便的实现该功能,在烧录项目文件时,将需保存的OTP数据一起烧录,完成slib OTP功能。
以ICP工具在线烧录为例,步骤如下:

1)      添加对应烧录文件:LED.bin为项目文件,OTP_DATA.bin为需要保存的OTP数据;
2)      配置对应slib参数,开始下载;
3)验证OTP功能:执行主存储擦除,擦除后读取OTP数据存储位置,数据无法擦除,仍然有效。

备注:本文档仅供有需要的伙伴们参考,如需更详细内容或操作步骤,可访问雅特力官网获取: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