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错误program nullgcc not found in PATH

楼主(2025-11-18):
当我导入一个在其他电脑上创建且能正常运行的项目时,我的设备上出现了 “program nullgcc not found in PATH” 的错误,导致项目无法构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 in PATH” 的问题,当时通过修改插件路径解决了,但对于 nullgcc,不确定需要修改哪个路径。已经尝试修改了一些可能的路径,也有可能是我的设备上根本没有安装 nullgcc 这个程序。

网友A:
可能工具链路径没正确设置

网友B:
STM32 开发通常使用 arm-none-eabi-gcc,而不是 nullgcc。

网友C:
检查 IDE 的工具链配置,Arm C/C++ Compiler 路径是否指向正确的 arm-none-eabi-gcc。

网友D:
清理重新构建项目吧

网友E:
插件冲突?

网友F:
错误 nullgcc not found 是因为 IDE 或构建系统找不到名为 nullgcc 的编译器。

网友G:
根本原因可能是工具链路径未正确配置。检查工具链安装、IDE 设置和项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