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x 系列 IEC 60730 B 类认证的核心支撑?

楼主(2025-11-27):
兆易创新 GD32F303/305/307 系列通过 SGS 认证,满足 IEC 60730 B 类安全标准的技术方案是什么?

网友A:
冗余设计保障关键部件可靠性

网友A:
IEC 60730 B类标准要求对CPU寄存器、中断处理、系统时钟、存储器等关键部件进行监控或检测。

网友B:
兆易创新提供经过认证的软件自检库,覆盖启动诊断和周期诊断两大场景

网友C:
内置多阈值电源电压监测(PVD)模块,当 VDD 电压低于设定值(如 2.0V 下限)时,触发欠压预警或复位,防止电源波动导致的逻辑错误;

网友C:
电源电路优化滤波设计,抵御负载突变(如电机启动)带来的电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