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3 EXTCLK使用事项

楼主(2025-11-18):
一般而言,PSOC C3在硬件设计时(以80Pin的型号为例),可以使用外接晶振ECO,可以按照下图配置选择外部晶振源ECO即可。

但是在PSoc C3的48Pin产品中,并无ECO接口,如果这时需要使用到外部时钟,就只能选择EXTCLK时钟源了,在硬件设计中,这里比起常规的
无源晶振,这里需要使用单一输出接口的有源晶振。

大家在使用PSoc C3做硬件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A:
PSOC C3在硬件设计时(以80Pin的型号为例),可以使用外接晶振ECO,可以按照下图配置选择外部晶振源EC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