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声明大量外部变量时出现执行错误。

楼主(2025-11-18):
用 STM32F407 和 STM32CubeIDE 开发,程序拆分到多个小 .c 文件中,这导致需要声明大量外部变量。最近,当我新增一个外部变量声明后,程序出现了异常,但编译器并未报任何错误。
外部变量的声明数量是否存在限制?

网友A:
理论上,C 语言没有硬性限制全局变量的数量,但STM32F407 的 RAM 有限,如果全局变量占用过多 RAM,可能导致 堆栈溢出 或 内存访问冲突。

网友B:
如果链接器脚本未正确配置,可能限制 .data 或 .bss 段的大小。

网友C:
查看 map 文件,看看全局变量是否超出 RAM 范围。

网友D:
变量重复定义?在 .h 文件中直接定义变量,而非 extern 声明,导致多个 .c 文件包含该头文件时 变量重复定义。

网友E:
在 .h 文件中用 extern 声明:extern int var;
在 单个 .c 文件 中定义:int var;

网友F:
所有 extern 变量要仅在一个 .c 文件中定义。

网友G:
可能是变量未初始化或初始化错误导致的

网友H:
堆栈溢出吧??

网友I:
编译器可能优化级别过高,优化掉了未使用的变量或错误重排代码。

网友J:
RAM 溢出是最可能的原因,检查 map 文件和全局变量总大小。

网友K:
共享变量需用 volatile,中断函数中避免长操作。

网友L:
重复定义或 未初始化 变量会导致未定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