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有源晶振3大认知:电路图,引脚图,接线图

楼主(2025-11-18):
有源晶振是晶振中的一类,有源晶振区别于无源晶振的是:有源晶振内部自带IC、振荡电路,不需要依托外部电路来产生工作。
对于有源晶振,大家有了解它常规参数有哪些、以及有源晶振电路图是怎么样的,如何接线等。今天小扬给大家一一解析有源晶振电路、引脚、参数及接线原理。

一、有源晶振的常规参数
有源晶振的参数有哪些?有源晶振的参数包括了总频差、率压控线性、频率温度稳定度、频率老化率、开机特性,具体的有一下五点内容。
1、总频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于规定的工作和非工作参数全部组合而引起的晶体振荡器频率与给定标称频率的最大偏差。
2、频率压控线性:与理想(直线)函数相比的输出频率-输入控制电压传输特性的一种量度,它以百分数表示整个范围频偏的可容许非线性度。
3、频率温度稳定度:在标称电源和负载下,工作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的不带隐含基准温度或带隐含基准温度的最大允许频偏。
4、频率老化率: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测量振荡器频率时,振荡器频率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这种长期频率漂移是由晶体元件和振荡器元件的缓慢变化造成的。因此,其频率偏移的速率叫老化率,可用规定时限后的最大变化率(如±10ppb/天,加电72小时后),或规定的时限内最大的总频率变化(如:±1ppm/(第一年)和±5ppm/(十年))来表示。
5、开机特性(频率稳定预热时间):指开机后一段时间(如 5 分钟)的频率到开机后另一段时间(如1小时)的频率的变化率,表示了晶振达到稳定的速度。

二、有源晶振EMC电路图
① R1为预留匹配设计,可根据实验情况进行调整或更换磁珠处理
② C1为预留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者调整。

三、有源晶振引脚图
① 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② 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7-GND; 8-Output; 14-VCC

四、有源晶振接法
有源晶振一般有4个脚,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不同的晶振品牌或型号,在接法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可以跟晶振厂商确认清楚之后再进行接线,以免出现接线不正确后导致晶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