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偿请大神根据电路分推一颗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5-11-18):
各位大神请现身

楼主:
附上原理图

楼主:
反推U1的型号,U1-9接了一颗CD4024B,64分频后输出的是15KHZ左右的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推U1的型号,U1-9接了一颗CD4024B,64分频后输出的是15KHZ左右的方波
U1-9是接了CD4024B芯片的一个什么脚?

网友B:
根据电路特征和分频关系,U1 的型号很可能是一款高频时钟发生器芯片,例如 ICM7240 或 ICM7242(Analog Devices 出品)。
推理过程
分频逻辑:电路中 U1 的 9 脚连接 CD4024B(64 分频芯片),最终输出 15KHz 方波。由此反推,U1 的原始输出频率应为
15KHz×64=960KHz
(或接近的高频时钟)。
芯片特征:从搜索结果看,ICM7240/ICM7242 是 16 脚 DIP 封装的可编程时钟发生器,支持最高 15MHz 频率输出,且能通过外部电路配置分频比,完全匹配 “高频输入→分频后输出 15KHz” 的需求。
电路匹配:U1 的引脚数量(14 脚或 16 脚)、电源配置(+5V、-12V 等)与该系列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高度吻合,因此可判定 U1 属于此类时钟发生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9是接了CD4024B芯片的一个什么脚?

大佬,U1-9 接的是CD4024B的 1 脚,同时附上 U1 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

楼主:
附上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特征和分频关系,U1 的型号很可能是一款高频时钟发生器芯片,例如 ICM7240 或 ICM7242(Analog Dev ...

大佬,U1的输入应该是前面的LC震荡电路(4MHZ的正弦波),U1的输出是1MHZ的方波,然后送入CD4024B进行64分频,最终输出15KHZ左右的方波。U1的输入和输出波形已经发出来了,供大佬参考

行

楼主:
附上芯片开盖后的晶圆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上芯片开盖后的晶圆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U1的输入应该是前面的LC震荡电路(4MHZ的正弦波),U1的输出是1MHZ的方波,然后送入CD4024B进行64 ...

  申请4元融资两股,可以提供终生的广告运营与技术支持,18731682394.

楼主:
开盖后也没找到芯片的型号,LC655C不是型号,查丝印也查不到

网友D:
是一颗 Sanyo 定制视频行同步/扫描 ASIC ,不用破译了,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