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417几乎无法仿真,MRS反应实在太慢,芯片偶尔还会失联...

楼主(2025-11-18):
CH417几乎无法仿真, MRS反应实在太慢, 芯片偶尔还会失联...

找不到芯片时, WCH-LinkUtility 也连接不上芯片,

但是, 此时若复位CH417, 它的串口打印输出还是正常的,可能是之前残留的程序.

楼主:
这个仿真, 和 IAR的 秒回应 体验差太多了, 几乎不能使用,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就是看中了H417的高主频和带网口, 之前从没用过这个环境. 头大呀 ;-)

网友A:
用得 MRS 2?

楼主:
是的 最新版本 2.30

楼主:
毫不夸张的说, 比IAR+Jlink 反应慢100倍, 光是启动到进入仿真界面,估计需要半分钟,

当前只能用编译下载+打印输出来调试. 想看个寄存器都难. 实在等不起

楼主:
想用IAR来开发, 但不知如何将V3F与V5F合并仿真, 如何下载到RAM运行都是一头雾水.

官方赶紧出个教程吧, 实在不会用MRS.

网友B:
您好,目前CH417在第一次进行双核调试时,会启动两个窗口,并且会在每次调试前进行增量编译,这些都会对首次调试时间有影响,可以通过设置调试前不编译(help->quick settings->Build Before Debug,取消勾选)和首次调试之后不关闭窗口来减少调试等待时间。您可以通过邮箱support@mounriver.com或者微信18913011698联系相关人员反馈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毫不夸张的说, 比IAR+Jlink 反应慢100倍, 光是启动到进入仿真界面,估计需要半分钟,

当前只能用编译下载+ ...

应该会慢慢优化的吧,还没有用过M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目前CH417在第一次进行双核调试时,会启动两个窗口,并且会在每次调试前进行增量编译,这些都会对首 ...

好的, 谢谢,

楼主:
官方要是出个IAR的例程, 就完美了.  这个417综合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串口打印输出正常说明硬件部分可能没有问题,可能是仿真软件的设置或者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打印输出正常说明硬件部分可能没有问题,可能是仿真软件的设置或者兼容性问题
...

是的, 硬件没问题, 软件上可能哪里没配合好.

网友E:
傻鸟们,这叫调试不叫仿真!什么什么Link这些是调试器,知道真正的仿真器长什么样的吗?仿真器是是用FPGA芯片模拟MCU内核和外设引出所有芯片IO引脚的大盒子。

网友F:
我建议检查一下仿真器的设置,有时候设置不当也会导致这些问题

网友G(2026-02-15):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你检查过电源供应是否稳定吗?

网友H(2026-03-17):
是不是尝试升级一版软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用IAR来开发, 但不知如何将V3F与V5F合并仿真, 如何下载到RAM运行都是一头雾水.

官方赶紧出个教程吧, 实 ...

有教程,板块里面找一下子,现在貌似更新了更多版本了

网友J:
确实,串口打印正常说明硬件本身可能没问题,可能是仿真器设置或者软件的问题。

网友K:
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检查串口连接是否稳定,以及仿真器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