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S003 BSP

楼主(2025-11-19):
N76S003 BSP, keil 找不到device, 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怎么新塘bbs  没人肯回答?

网友A:
你安装了Nu-Link_Keil_Driver驱动吗?

网友A:
如果是keil5,只需安装Nuvoton.NuMicro_DFP就可以。

安装好了, 跟我keil安装路径有关, 我一直都是default 安装, 所以按照了几次都没成功, 后来搞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