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H563RI 的主频250M 是如何配置出来的 ?

楼主(2025-11-19):
cubemx 配置 H563, plln之后的最高频率是 420M, P 分频最小为2 , pllclk 的最大频率,  也就是sysclk ,也只到 210M。。  手册里说这个芯片能上250M, 这个是怎么配出来的 ?

网友A:
我之前折腾 H563 的时候也卡在这个点,后来才发现 CubeMX 里默认把一些电源域和电压范围保守化了。你可以先确认下 VOS 级别是不是开到 Range0,不然 250M 根本不会放行。

网友B:
我怀疑你现在的瓶颈其实不是 PLL,本质是你没把时钟树切到 PLL1。CubeMX 有时候会自动选 HSI 那条路径,你切到 PLL1 再看看 sysclk 就能抬上去。

网友C:
说句实话,H5 的 PLL 配置界面做得有点迷,你可以试着手动把 PLL1N 调到 500,然后 P 分频用 2 ,理论上就能到 250M。CubeMX 有些版本限制写得太死。

网友D:
你有没有去查 errata?之前H56x系列的早期文档就有提到 PLL1 的上限标注有误差。ST 后面更新过一次说明,建议你对一下新版 DS。

网友E:
我建议你把 CubeMX 生成的代码里 SystemClock_Config 拉出来看一下,很多时候界面显示不对,但实际代码里那几个寄存器被锁死成默认值了。

网友F:
我当时调试,发现一定要先把电源配置切到 LDO 模式,然后把 VCOREBOOST 打开,再来设置 PLL 才能生效。不打开那个 boost,时钟上不去。

网友G:
也可以试着用 HSE 作为输入源看看。H5 的 HSI 在高频模式下偶尔会超规格导致 CubeMX 不给你选。换成 8M 外部晶振,PLL 配得更自由一点。

网友H:
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启用了 CSI 时钟校准,结果 PLL 输入被限制了范围,整条链路都被削到了 210M。你可以把 CSI 关掉试试。

网友I:
如果只是为了验证 250M 能不能跑得稳,建议你先脱离 CubeMX,直接在示例工程里改 RCC->PLL1DIVR 的值,这样比较直接,不会被 UI 限制住。

网友J:
你也可以看下 ST 官方的 H563 250MHz 例程,我记得他们在 AN 里有给一份参考配置,照抄一次基本就能跑起来,比研究 CubeMX 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