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如何借助第三方软件查看 STM32-G071RB 的实时波形图

楼主(2025-11-19):
我知道可以用STM32CubeIDE  “Live expression” 查看变量值。但我想查看某个数据随时间变化的实时波形图,STM32CubeIDE 不支持这样的功能。
是否有实现实时数据传输并在电脑上查看的应用?比如使用 Python、MATLAB、LABVIEW 等软件。
目前我有一个替代方案:将数据记录到 CSV 文件中,再通过 PuTTY 下载,然后处理文件中的数据,画图。
我的目的是测量输出正弦波形的频率图形,如果能像示波器那样直接查看实时波形图就更好 了。

网友A:
你要实时波形的话,可以考虑用 Python + matplotlib 做个简单串口示波器,我之前自己写过几十行代码就能跑,刷新率也能做到几百 Hz。

网友B:
我感觉你这需求更像是逻辑分析仪那套**,如果带宽不高,可以用 Saleae 的软件直接接收 UART 数据,它内置图形显示还挺直观。

网友C:
你试过用 STM32 的 SWO 吗?速度能到几 Mbps,用 ITM 发送数据到 PC,再用 Segger Ozone 看变化,虽然不是纯波形,但刷新算快。

网友D:
如果只是看正弦频率,MATLAB 的 Instrument Toolbox 支持串口实时绘图,我以前做电机控制时就是这么快速验证频率稳定度的。

网友E:
其实 LabVIEW 做实时曲线是最舒服的,拖几个控件就能跑,唯一缺点就是许可证太贵,不然你这需求分分钟搞定。

是的,还是希望能用免费的

网友F:
如果你能接受稍微复杂点,PyQtGraph 是个高性能图形库,大量人拿它做“软件示波器”,上千点实时刷新都没问题。

这个是 需要py开发

网友G:
我怀疑你现在 CSV 离线处理主要是怕串口速度不够,其实你可以先压缩数据,只发关键采样点,体验能好不少。

网友H:
既然是输出正弦,你有没有考虑直接把 DAC 或 PWM 输出接到真正的示波器?用硬件看波形***是最直观的。

网友I:
你可以先试试 CubeMonitor,ST 自己出的数据监控工具,界面不算完美,但好歹能实时曲线,很多人调控制环路都用它。

网友J:
还有个小技巧,USB CDC 的带宽比 UART 高不少,你可以直接把数据从 G0 走 USB 传回 PC,再在 Python 里画波形,实时性会更好。

网友K:
STM32-G071RB 查看实时波形图,常用第三方软件可分为调试器配套工具、串口波形工具和编程软件三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能接受稍微复杂点,PyQtGraph 是个高性能图形库,大量人拿它做“软件示波器”,上千点实时刷新都没问 ...

谢谢推荐,试试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