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外部中断不知道怎么配?带你玩透APM32F427的EINT事件与中断

楼主(2025-11-19):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外设介绍
GPIO的所有引脚均能映射到EINT功能,实现外部输入检测。
EINT分为事件和中断两种类型,其中事件不需要经过中断处理函数,而中断需要。

2. 硬件
APM32F427ZG TINY

3. 驱动介绍
EINT的事件初始化相当简单,配置对应引脚为输入,并开放EINT对应引脚的事件屏蔽寄存器,同时配置触发类型即可。注意:同时需要使能系统配置寄存器,并配置EINT的外部中断源。
/*
* [url=/u/brief]@brief[/url]       EINT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ein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D);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PD9 -> K2 */

    /* GPIO初始化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9;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GPIOD, &gpioConfig);

    SYSCFG_ConfigEINTLine(SYSCFG_PORT_GPIOD, SYSCFG_PIN_9);

    /* EINT初始化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_9;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EVEN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

EINT中断模式配置改为开放中断屏蔽寄存器,同时需使能对应EINT的中断,并在中断处理函数内部清除挂起标志位即可。
/*
* @brief       EINT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ein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D);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PD9 -> K2 */

    /* GPIO初始化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9;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GPIOD, &gpioConfig);

    SYSCFG_ConfigEINTLine(SYSCFG_PORT_GPIOD, SYSCFG_PIN_9);

    /* EINT初始化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_9;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NVIC_EnableIRQRequest(EINT9_5_IRQn, 0, 0);
}

void EINT9_5_IRQHandler(void)
{
    if (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9) != RESET) {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9);
    }
}

4. 测试
EINT的事件方式测试,需调用__WFE()函数进行测试,等待事件唤醒。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gpio_init();
    bsp_eint_init();
    // 睡眠等待事件唤醒
    __WFE();
}
EINT的中断方式测试,需调用__WFI()函数进行测试,等待中断产生唤醒。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gpio_init();
    bsp_eint_init();
    // 睡眠等待中断唤醒
    __WFI();
}

5. 注意事项
需注意要使能系统配置的时钟,并配置EINT的外部输入源。

6. 详细代码
Event.zip (6.68 MB,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