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鼾声识别实操指南

楼主(2025-11-19):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 开发板依托 DEEPCRAFT™生态,提供 “Web 端开箱即用” 与 “本地工具链开发” 两种鼾声识别实现路径。本文按 “实操流程” 为核心节奏,先带您完成 Web 端快速体验,再深入本地工程开发,全程聚焦 “步骤 + 效果”,确保零基础也能落地鼾声识别功能。
一、开箱即用:10 分钟搞定 Web 端鼾声识别
Web 端方案无需安装本地工具,通过浏览器即可完成设备连接、模型部署与鼾声识别,适合快速验证功能(如产品演示、家庭监测试用)。
1. 4步完成鼾声识别部署
访问英飞凌 https://devkit.infineon.com刚进入会有些慢,需要等待一小会。

步骤 1:连接开发板
网页加载完成后,点击右上角 Connect Device” 按钮,浏览器会弹出 “是否允许访问 USB 设备” 弹窗,点击 “允许”(若未弹出,检查浏览器是否禁用 WebUSBChrome 可通过chrome://flags/#enable-webusb启用);
在设备列表中找到 Infineon CY8CKIT-062S2-AI (KitProg3)” 并选中,首次连接会自动安装 KitProg3 驱动(Windows 30 秒,Linux/macOS 无需手动安装);
连接成功提示:网页顶部显示 Device Connected: CY8CKIT-062S2-AI”,开发板 D1 灯(红色电源灯)常亮、D12 灯(KitProg3 状态灯) 闪烁。
步骤 2:选择鼾声识别模型

连接成功后,网页自动跳转至 Project Library” 页面,在 “Audio Recognition” 分类下找到 “Snoring Detection (Prebuilt)” 模型(即预编译鼾声识别模型),点击模型卡片进入配置页;
无需修改默认参数(采样率 16kHz、置信度阈值 0.7),直接点击 “Next”(若后续误报多,可在识别界面调整阈值至 0.8-0.85)。
步骤 3:烧录模型固件
进入 Firmware Installation” 页面,系统自动检测开发板当前固件版本,若未安装鼾声模型,点击 “Install Firmware” 开始下载(固件大小约 500KB5G 网络约 10 秒完成);

烧录过程中,开发板 D12 灯会变为 “快闪”(2Hz),烧录完成后自动重启,D2 灯(用户 LED)短暂闪烁 1 次,网页提示 “Firmwar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步骤 4:实时体验鼾声识别
点击 Start Detection” 启动识别,界面分为 3 个核心区域:
音频波形区:实时显示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波形,鼾声出现时波形振幅会比环境音高 2-3 倍(如说话声振幅约 0.2V,鼾声约 0.5-0.8V);
识别结果区:识别到鼾声时显示绿色 Snoring Detected (Confidence: 0.85)”,无鼾声时显示灰色 “Normal Audio”,D2 灯同步 1 秒闪 1 次;
日志输出区:每 10 秒记录 1 条日志(含时间戳、置信度、结果),点击 “Export CSV” 可导出日志用于后续分析(如统计夜间鼾声次数);
测试建议:用手机播放鼾声录音(或实际模拟鼾声),距离开发板 1-1.5 米,识别响应延迟≤300ms,纯净环境下识别准确率≥90%

2. 常见问题:3 类故障快速解决
问题现象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浏览器找不到设备 1. Type-C 线仅支持充电;2. 驱动未安装成功 1. 更换手机原装 Type-C 线(确保支持数据传输);2. Windows 设备管理器中卸载 “未知 USB 设备” 后重新连接
烧录固件到 50% 中断 1. 网络不稳定;2. USB 供电不足 1. 切换有线网络或 5G 网络,点击 “Retry” 重试;2. 拔掉其他 USB 设备,仅保留开发板连接
误报频繁(把说话声当鼾声) 置信度阈值过低,环境噪音干扰 1. 在识别界面点击 “Settings”,将阈值从 0.7 调至 0.82. 远离电视、空调等强噪音源
二、本地工程开发:基于 ModusToolbox™搭建鼾声识别项目
若需二次开发(如添加蓝牙传输、自定义鼾声阈值、联动其他传感器),需通过 ModusToolbox™工具链搭建本地工程,适合工程师落地产品化需求。
1. 前期准备:2 类工具安装
1)安装 ModusToolbox™(核心开发环境)
下载:访问英飞凌官网下载页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modustoolbox,选择对应系统版本(Windows 500MBLinux 950MB);
安装:
Windows: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选择安装路径(建议C:\Users\<用户名>\ModusToolbox),勾选 “Install USB driver”(自动安装 KitProg3 驱动),耗时约 15-20 分钟;
LinuxUbuntu 20.04/22.04):执行命令chmod +x ModusToolbox_3.x_installer.run && sudo ./ModusToolbox_3.x_installer.run,安装后执行cd <安装路径>/ModusToolbox/tools_3.x/openocd/udev_rules && sudo bash install_rules.sh配置 USB 权限;
验证:启动 ModusToolboxIDE,选择工作区(建议新建 “CY8CKIT-062S2-AI_Projects” 文件夹),Quick Panel 显示 “New Application” 即安装成功。
2)获取 DEEPCRAFT™鼾声识别工程
打开 ModusToolboxIDE,点击 Quick Panel 中的 “New Application”,在 “Board Selection” 页面搜索并选中 “CY8CKIT-062S2-AI”,点击 “Next”;

Application Selection” 页面,搜索 “mtb-example-ml-deepcraft-deploy-ready-model”(即官方 AI 模型部署示例工程,含鼾声识别模型),点击 “Create”;要注意一点是,这个模型工程不支持keil,我就选择了官方的开发平台eclipse

工程创建后,系统自动下载依赖库(含 TensorFlow Lite MicroCMSIS-NN)。
2. 工程配置与烧录
点击 Quick Panel 中的 “Build Application”(或快捷键 Ctrl+B),选择编译工具链为 “GCC_ARM”,开始编译;

编译过程约 1-2 分钟,成功后控制台显示 “Build succeeded”,生成的固件文件(.hex)位于工程目录下的 “buildAPP_CY8CKIT-062S2-AIDebug” 文件夹;

连接开发板与烧录
点击 Quick Panel 中的 “Program Application”(或右键工程→“Program”),选择调试器为 “KitProg3”,点击 “OK” 开始烧录;
使用官方的烧录工具,先点击open选中烧录的hex文件,然后connect,再进行烧录,烧录过程约 10-15 秒,成功后开发板自动重启,D1 灯常亮、D2 灯短暂闪烁,控制台提示 “Programming Finished”。

步骤 4:串口验证与二次开发
打开串口工具(如 Tera TermSecureCRT),配置参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选择开发板对应的 COM 口(Windows 通常为 COMxLinux /dev/ttyACM0);
连接串口后,按开发板 SW1 复位按钮,串口输出启动日志:

三、两种方案对比:如何选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对比维度
Web 端开箱即用
本地工程开发
操作门槛
零门槛(无需代码基础)
需掌握 C 语言与嵌入式开发基础
耗时
10-15 分钟(含连接与烧录)
30-40 分钟(含工具安装与编译)
功能灵活性
仅支持默认识别(可调阈值)
支持二次开发(蓝牙、存储、传感器联动)
适用场景
快速验证、产品演示、家庭试用
产品化落地、自定义功能开发
依赖条件
浏览器 + 网络(首次烧录需联网)
本地工具链 + 开发板驱动

选择建议:
若您是产品经理、测试人员或零基础用户,仅需验证鼾声识别功能 —— 选 Web 端方案,10 分钟即可出结果;
若您是嵌入式工程师,需将鼾声识别集成到产品中(如智能床垫、睡眠监测仪)—— 选本地工程开发,灵活度满足定制化需求;
若不确定需求,建议先试 Web 端方案,确认功能符合预期后,再基于本地工程做二次开发,避免前期重复工作。

网友A:
很不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