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大佬解惑

楼主(2025-11-19):
用单片机控制的同步降压斩波电路,现在用定时器做了一个PWM的输出,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马上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仿真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Proteus中的仿真设置,比如仿真速度和时间步长是否合适

网友B:
可能是代码中定时器配置的问题,你检查一下定时器的初始化设置是否正确,以及PWM输出引脚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C:
也有可能是Proteus仿真设置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检查仿真设置中的电源和接地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PWM输出代码,确保定时器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