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AI 主机输出信号MCLK、FS、SCK异常问题

楼主(2025-11-19):
用 Nucleo-H723 开发板的 CubeIDE 项目添加 SAIA 功能支持。我已将 SAIA 配置为主机模式并启用主机时钟输出Master Clock Out,想要能在 CN9 接口的 14 脚、16 脚和 18 脚观测到 MCLK、FS和 SCK信号,但目前没有任何输出。
SAIA 初始化完成后,这些信号不应该自动产生吗?

网友A:
时钟配置可能存在错误吧

网友B:
可能是SAI 外设的时钟源未正确配置,或时钟分频系数导致输出频率过低

网友C:
检查SAI1 时钟源是否已启用且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C:
引脚复用功能可能未正确映射

网友D:
SAI 主机模式配置中可能未启用时钟输出,或协议参数与从设备不匹配。

网友E:
外设未使能或初始化顺序错误?

网友E:
是不是CN9 接口的引脚可能被其他外设占用,或开发板未引出完整 SAI 信号。

网友F:
检查 HAL 库日志,在调试模式下运行代码,查看 HAL_SAI_Init() 是否返回 HAL_OK,或是否有其他错误提示。

网友G:
暂时关闭 SAI 的音频数据传输功能,仅测试时钟信号输出,排除数据配置干扰。

网友H:
重新生成 CubeMX 配置

网友I:
建议参考官方例程,对比配置差异。

网友J:
升级一下CubeIDE 和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