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示波器和定时器的周期和频率对不上

楼主(2025-11-19):
开启定时器输出脉冲,不知道为什么我设置的周期应该是1ms,我也打印出系统时钟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示波器测出来显示2ms,有大佬遇到过相关问题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如果系统时钟没有问题,那么可能是定时器的预分频设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一下示波器的设置,确保它正确地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