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计量芯片CS5463A调试问题总结

楼主(2025-11-19):
一、简介
        遇到的问题?
        校机失败:起初判断为软件问题,导致后续一直在软件上找问题,搞错了方向导致耽误了大量时间,其实是硬件有问题。

二、分析问题
        正确的思路:产生校机失败,首先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软件通过例程判断没问题,然后示波器观察通信脚SPI是否有波形,以及晶振起振否,发现问题一上电CS5463A芯片的INT脚一直是高电平,配置为下拉输入也是高电平,正常工作是低电平,只有异常时才是高电平,由此判断是硬件电路问题。硬件电路出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源供电有问题;二是PCB板布线导致出问题(特殊情况才会考虑,比如同样的电路只是PCB板布线不同,一个板子没问题,一个板子有问题就有可能是布线)。

三、结论
        结论:硬件电路有问题
        具体分析:首先CS5463A芯片外围电路没问题,那就只能是电源+5V供电出的问题。不用电源芯片改为线性直流电源供电,INT脚变低电平,采集频率50,正常工作,解决方案如下:
        方案一:更换B0505S为HT7550,可以输入5V再输出5V,采集数据正常;
        方案二:重新布局PCB板,尚未验证(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方案二:输出5V与CS5463A芯片的5V供电之间滤波电路里的电感换成51欧姆电阻,则采集数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