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操作系统注意事项

楼主(2025-11-19):
1 开发平台的选择和论证

开发平台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有时它不光影响进度、产品质量、可维护性等一般问题,还涉及到方案的可实现性。

在本系统中,选择51系列单片机作为操作系统的运行平台有以下原因。

首先,51系列单片机应用非常广泛,一大批性能优越的51兼容单片机相继推出。这里包括:低功耗、高速度和增强型的Philips公司的系列产品;完美地将Flash(非易失闪存技术)EEPROM与80C51内核结合起来的Atmel公司的系列产品;在抗干扰性能,电磁兼容和通信控制总线功能上独树一帜,其产品常用于工作环境恶劣场合的Siemens公司的系列产品以及一些其它公司的产品。既然产品如此丰富,性能如此优越,那么在处理多任务并且对实时性要求严格的系统设计中,为了充分挖掘单片机的潜能(尤其是在实时性方面),也是为了简化开发的过程,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实时操作系统的需求就十分强烈了。Keil公司的RTX51 Full就是一个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有实用价值的实时操作系统,但该操作系统是一个源码不公开的收费软件。

其次,借助于Keil C51的集成开发环境,完全可以开发出适用于51系列单片机的操作系统代码。

Keil C51软件提供丰富的库函数和功能强大的Windows界面集成开发调试工具。

另外重要的一点, Keil C51生成的目标代码效率非常高,多数语句生成的汇编代码很紧凑,容易理解。在开发大型软件时,更能体现高级语言的优势。C编译器能产生可重入代码,而且用C语言可以打开和关闭中断。

2 开发51单片机操作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1)操作系统软件的代码不能太长

因为51系列单片机的系统硬件资源相对匮乏,如果操作系统的代码比应用程序的代码还大,甚至使得用户的应用程序要考虑给操作系统让出资源,这样的操作系统即使功能再完善,也不实用。现在流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就不能应用于51系列单片机,原因是代码太大。开发一个5000行的基于裸机的应用程序也就是占用 7~8KB ROM空间,一个操作系统用掉了几十KB,占空间不算,实时性的优势恐怕也没了(执行这么多的指令要时间)。所以,μCOS的作者也不支持将他的代码移植到51系列单片机上,这也就不奇怪了。

(2)操作系统不能占用太多的片内RAM空间

51系列单片机只有128个或者256个字节的片内RAM空间,稍微不注意就用完了。如果操作系统把片内的RAM使用得所剩无几,那用户的应用程序用什么? 如果说用户的程序可以把变量定义在片外RAM中的话,那么系统的硬件堆栈放在哪? 众所周知,51系列单片机的硬件堆栈不能放在片外,所以要在51系列单片机上开发操作系统的话就要少用它的片内RAM。但是不用片内RAM是办不到的,因为操作系统也要传递参数,也要使用堆栈。C51单片机的C函数传递参数是通过寄存器和存储器的,不能通过堆栈。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使得操作系统代码少用片内RAM。

(3)解决好函数的重入问题

开发实时占先式的操作系统,可重入函数是非用不可的。可重入函数可以被一个以上的任务调用,而不必担心数据被破坏。可重入函数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中断,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运行,而应用数据不会丢失。使得函数具有可重入性必须使得函数能够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① 不使用共享资源;

② 在使用共享资源时关中断,使用完毕后再开中断;

③ 在使用共享资源时申请信号量,使用完后释放信号量。

这些条件在标准C中编程很容易实现,但是在Keil C51中就比较麻烦。因为标准C是把局部变量分配到用户堆栈中(动态分配),而Keil C51将局部变量分配到寄存器或内存固定地址(静态分配),并通过变量覆盖分析的方法,使多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使用相同的内存地址以减少内存占用。在 Keil C51中,如果局部变量分配在寄存器中还好些,如果局部变量分配在内存中就比较麻烦。

(4)堆栈的分配问题

占先式操作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任务的调度,通过对任务的实时调度来完成系统的功能。任务调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生任务对系统资源的抢占问题,因为系统中 CPU只有一个,而每个任务都认为自己是CPU的绝对占用者,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死循环。任务间进行切换的依据就是各自的优先级,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可以通过任务调度函数或者中断退出函数等来中止正在运行的任务。被中断的任务只有自己的优先级在当前就绪任务表中最高时,才能从被中断处继续运行。这就需要为每个任务分配任务堆栈,来保存任务的环境变量。由于每个任务在不同时刻被中断时需要保存的环境变量数目不同,所以任务堆栈空间的分配问题也是一门学问。

3 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

(1)片内RAM占用问题的解决

任务堆栈最好不要放在片内,如果把任务堆栈放在片内的话,用户应用程序可使用的资源就非常有限,应用程序的功能也会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把任务堆栈放在片内的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实时操作系统只能用来做些演示实验,但并不实用。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实时操作系统必须在512字节以上的RAM环境中运行。随着集成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带有辅助RAM的51系列单片机,这类单片机把片外的RAM集成到芯片内,使用MOVX指令来访问这些RAM。如果用户不想通过三总线来扩展片外RAM的话,可以选用这种带有辅助RAM的单片机。此外,因为操作系统要用到一些全局变量,鉴于处理的速度问题又不想把它们全部的放在片外,那就可以根据这些全局变量应用的频繁程度来决定把哪些移到片外,哪些留在片内。别小看这几个字节的节约,在51 系列单片机上效果会很明显。笔者认为在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单片机上,开发操作系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开发一个绿色的操作系统,用户在应用操作系统时可以用的系统资源应该和基于裸机编程差不多。

(2)重入问题的解决

应该尽量使有重入性要求的函数的参数传递通过寄存器来完成,这样可以用一般的方法来编写函数,使得函数具有重入性。如果实在是寄存器不够用的话,可以动用硬件堆栈来保存这些局部变量。

(3)堆栈分配问题的解决

鉴于各个任务对于任务堆栈大小的要求不同,即使同一个任务在不同的时刻被中断,它对堆栈大小的要求也不相同的情况,可以将任务堆栈多分配出一个字节,用来统计任务堆栈中有效数据的个数。单片机的片内RAM中,堆栈的栈底也做一个标志,当任务切换时,把当前任务放在堆栈中的环境变量从栈底到栈顶全部拷贝到任务的堆栈中,然后把将要运行任务的任务堆栈中的所有数据恢复到栈底标志开始的地方。任务堆栈和硬件堆栈之间的数据拷贝如图1所示。

其中,Stack(i)和Stack(j)都是指针数组Stack[max_tasks]中的元素,NUM=SP-StkStart,图1中所要进行的操作步骤是:①将系统硬件堆栈中的内容放到当前任务的堆栈中;②把将要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内容移到系统的硬件堆栈中,并将硬件堆栈中的内容弹出到各个寄存器。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任务的切换。

网友A:
实时操作系统中,多个任务可能调用同一函数。

网友:
关注RTOS内核的ROM和RAM消耗。例如,FreeRTOS最小配置仅需几千字节ROM和几百字节RAM;而复杂RTOS可能无法在低端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B:
使用互斥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来管理外设资源的访问。

网友C:
中断是单片机与外部交互的核心,但需与RTOS内核协调,避免破坏实时性。

网友D:
敏感信号线远离大电流/高频线路,PCB布局遵循“短、直”原则降低干扰

网友E:
在资源极度受限的单片机上,操作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简化应用逻辑,而非增加复杂度。

网友F:
使用消息队列、邮箱、信号量等机制实现任务间通信。
避免任务间直接共享变量,导致数据不一致或竞争条件。

网友G:
避免任务间或中断与任务间出现死锁或竞争条件。

网友H:
51 单片机通常只有几 KB 到几十 KB 的程序存储空间。
操作系统代码若超过 7~8KB,会严重挤压应用程序空间。

网友I:
单片机使用RTOS的核心是在资源受限下平衡实时性、复杂度与可靠性

网友J:
片内RAM资源稀缺,需严格控制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占用

网友K:
单片机常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采集等实时场景,需确保关键任务的最坏执行时间可控。

网友L:
采用动态堆栈管理技术,按需分配任务环境变量存储空间,减少浪费

网友M:
检查MCU的Flash和RAM是否足够支撑OS+应用。

网友N:
保持ISR简短,避免在ISR中执行耗时操作。
在ISR中只进行必要的操作,如读取中断状态、清除中断标志、发送信号量等。

网友O:
多数单片机无MMU,动态内存分配易导致内存碎片或泄漏,需谨慎使用。

网友P:
一般选用裸机或轻量协作调度,避免RTOS,否则资源消耗过高,效率下降

网友Q:
单片机通常内存资源有限,需合理规划内存使用,避免内存泄漏和溢出。

网友R(2025-12-19):
Keil C51的集成开发环境确实强大,它的库函数和调试工具极大地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S(2026-01-26):
关于操作系统代码长度的问题,确实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