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 的 CMake 集成功能是否已失效?

楼主(2025-11-19):
我在 STM32CubeIDE 中最后一个能正常使用的 CMake 版本是 1.9.0。升级 IDE 后,CMake 构建器再次变得不可选。
这个问题出现在我注释掉 nature 配置、并在 “工具链编辑器(Tool Chain Editor)” 中进行修改的操作步骤中。

网友A:
我感觉 CubeIDE 的 CMake 支持一直挺玄学的,很多版本都不太稳定。你可以试试把 workspace 重新建一下,有时候旧的 metadata 会让功能直接失效。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构建器变灰的情况,最后发现是工具链路径里带了中文或者空格。你检查下环境变量,特别是 PATH 和 cmake.exe 的位置。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直接打开项目里的 .project 和 .cproject 看看?有时候升级 IDE 后里面的 nature 配置被覆盖,手工改回去反而能恢复。

网友D:
说不定不是 IDE 的问题,而是 CMake 插件没跟着更新。我之前升级后必须把插件删掉重新装一遍才会出现 CMake 选项。

网友E:
我建议你把 CMake 的可执行路径在 Preferences 里重新设置一下。CubeIDE 升级后经常把用户自定义工具链给吃掉。

网友F:
如果只是 CMake Builder 不可选,你试下把项目类型改成 General Project,再切回 CubeMX 生成的类型,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恢复的。

网友G:
你有没有注意到日志面板里有没有报错?我当时 CMake 不能用,就是因为 IDE 检测到旧版构建脚本不兼容,直接把选项隐藏了。

网友H:
实在不行你可以试试从 1.9.0 的 backup workspace 里把 .settings 拷过来,有些构建器配置升级后不会自动迁移。

网友I:
我怀疑是你注释 nature 的时候把 CDT Core Builder 相关的节点一起带掉了。可以对比一下之前能用的项目,把那几段 XML 贴回去。

网友J:
我现在是彻底放弃 CubeIDE 的 CMake 了,直接外部构建 + VSCode,反而舒服多了。不过如果你还是想用 IDE 的集成,建议固定在 1.9.0,那版算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