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介绍、环境搭建、工程测试

楼主(2025-11-19):
英飞凌, , , ,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介绍、环境搭建、工程测试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 CY8CKIT-062S-AI 开发板的相关信息,包括外观、产品参数、资源特点、原理图等,实现了开发环境搭建、例程测试等流程

介绍

PSOC ™ 6 AI 评估套件是一个专注于机器学习 (ML) 的硬件平台。它使客户能够评估英飞凌的 ML 平台 DEEPCRAFT ™ Studio(以前称为 Imagimob Studio),以及准备部署的 ML 模型和其他软件产品。数据收集通过 PSOC ™ 6 MCU、雷达、声学、压力和 IMU 传感器实现。

详见:cy8ckit-062s2-ai - 评估板 | Infineon英飞凌官网 .

开箱

包装

外观

特性

  • 超低功耗
  • Arm ® Cortex ® -M4 和 Arm ® Cortex ® -M0+
  • 2048 KB 片上闪存
  • 1024 KB SRAM
  • Quad-SPI 外部存储器接口
  • 内置硬件、软件安全功能
  • 丰富的模拟、数字和通信外设

参数

  • 目标应用:可穿戴设备、物联网、预测性维护
  • 家庭:微控制器
  • 软件支持:Modus工具箱
  • 软件生态系统
    • ModusToolbox
    • DEEPCRAFT™ Studio
    • ModusToolbox™ 软件
  • 连接
    • CYW43439 Wi-Fi/蓝牙®组合模块
    • USB(Type-C 数据线)

原理图

硬件框图

Connector

Interface

GPIO

Peripheral

USB

Power supply

Power

Sensors

Memory

WiFi-BLE

详见:CY8CKIT-062S2-AI - Evaluation Boards | Infineon Technologies

调试

PSOC™ 6 AI 评估板可通过板载 KitProg3 进行编程和调试。

  • KitProg3 是一款具备 USB-UART 和 USB-I2C 功能的板载编程器/调试器;
  • KitProg3 基于 Infineon 的 PSOC™ 5LP 芯片实现。

测试

  • 使用 Type-C 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 打开设备管理器,可发现新增的 KitProg3 串口和总线设备

  • 使用 Tera Term 软件连接设备串口(波特率115200),短按板载 RESET 键,输出初始化信息

详见:《KitProg3 用户指南》。

  • 若未连接设备,可通过 ModusToolbox Programmer 编程器软件更新固件

环境搭建

  • 在 CY8CKIT-062S2-AI 设备 官方网站 下载对应的开发工具和 IDE 软件;

包括 ModusToolbox 软件、IoTConnect 工具、深度学习工具等;

  • ModusToolbox 软件框架如下

  • 可通过 ModusToolbox Setup 软件安装相关软件和工具链

工程测试

这里介绍了 CY8CKIT-062S-AI 开发板实现 Demo 工程加载和测试的相关流程。

工程创建

  • 进入 Eclipse for ModusToolbox 软件;
  • 在 Quick Package 标签界面下选择 Start - New Application;
  • 待加载出设备目录后(需要科学上网),在检索框中输入 CY8CKIT-062S2-AI 获取对应设备;
  • 勾选 Getting Started 目录下的 Hello World 工程,点击 Create 按钮;

  • 待完成 Demo 创建,右键项目,构建工程;

流程图

代码

打开工程目录中的 main.c 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bsp.h"
#include "cy_retarget_io.h"

/*****************
* Macros
******************/
/* LED blink timer clock value in Hz  */
#define LED_BLINK_TIMER_CLOCK_HZ          (10000)

/* LED blink timer period value */
#define LED_BLINK_TIMER_PERIOD            (9999)

/****************
* Global Variables
****************/
bool timer_interrupt_flag = false;
bool led_blink_active_flag = true;

/* Variable for storing character read from terminal */
uint8_t uart_read_value;

/* Timer object used for blinking the LED */
cyhal_timer_t led_blink_timer;

void timer_init(void);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 Function Name: main
******************/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if defined (CY_DEVICE_SECURE)
    cyhal_wdt_t wdt_obj;

    /* Clear watchdog timer so that it doesn't trigger a reset */
    result = cyhal_wdt_init(&wdt_obj, cyhal_wdt_get_max_timeout_ms());
    CY_ASSERT(CY_RSLT_SUCCESS == result);
    cyhal_wdt_free(&wdt_obj);
#endif /* #if defined (CY_DEVICE_SECURE)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 Initializ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_fc(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BSP_DEBUG_UART_CTS,CYBSP_DEBUG_UART_RTS,CY_RETARGET_IO_BAUDRATE);

    /* retarget-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Initialize the User LED */
    result = cyhal_gpio_init(CYBSP_USER_LED,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CYBSP_LED_STATE_OFF);

    /* GP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 "
           "HAL: Hello World! Example "
           "****************** \r\n\n");

    printf("Hello World!!!\r\n\n");
    printf("For more projects, "
           "visit our code examples repositories:\r\n\n");

    printf("https://github.com/Infineon/"
           "Code-Examples-for-ModusToolbox-Software\r\n\n");

    /* Initialize timer to toggle the LED */
    timer_init();

    printf("Press 'Enter' key to pause or "
           "resume blinking the user LED \r\n\r\n");

    for (;;)
    {
        /* Check if 'Enter' key was pressed */
        if (cyhal_uart_getc(&cy_retarget_io_uart_obj, &uart_read_value, 1)
             == CY_RSLT_SUCCESS)
        {
            if (uart_read_value == '\r')
            {
                /* Pause LED blinking by stopping the timer */
                if (led_blink_active_flag)
                {
                    cyhal_timer_stop(&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paused \r\n");
                }
                else /* Resume LED blinking by starting the timer */
                {
                    cyhal_timer_start(&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resumed\r\n");
                }

                /* Move cursor to previous line */
                printf("\x1b[1F");

                led_blink_active_flag ^= 1;
            }
        }
        /* Check if timer elapsed (interrupt fired) and toggle the LED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
        {
            /* Clear the flag */
            timer_interrupt_flag = false;

            /* Invert the USER LED state */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
        }
    }
}

保存代码。

效果

  • 连接开发板和电脑,点击菜单栏的运行按钮,完成固件上传;
  •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连接开发板对应的设备端口号

  • 复位开发板,终端打印例程预设内容

总结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 CY8CKIT-062S-AI 开发板的相关信息,包括外观、产品参数、资源特点、原理图等,实现了开发环境搭建、例程测试等流程,为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快速应用提供了参考。

网友A:
PSOC ™ 6 AI 评估套件是一个专注于机器学习 (ML) 的硬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