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27的ADC驱动(轮询方式和DMA传输方式)

楼主(2025-11-19):
, , , ,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外设介绍
APM32F427ADC外设有三个,其中ADC1ADC2的输入通道完全一致,而ADC3的输入通道则部分一致。

2. 硬件
APM32F427ZG TINY

3. 驱动介绍
首先使用结构体信息方式组织代码,是为了初始化时能更精简代码,减少代码的冗余度;同时,数组信息的方式也能更清晰明了的展示ADC各个通道与引脚的对应关系。
另外,对于全新项目的开发,硬件板首版调试完成后,一般都存在调整IO引脚的需求,硬件第二版的ADC使用IO的调整,只需要更改数组的内容即可,无需更改函数接口内部代码。同时,枚举ADC_CH内部的各个成员命名可以更改为对应功能的名称,例如温度为ADC_TEMP,压力为ADC_PRESS,方便见名知义,应用层调用理解方便。
好的代码风格和命名也是提升产品质量的一部分,能避免后续团队维护代码理解错误,进而影响到产品质量。
typedef struct {
    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uint32_t    AHB1Periph;
    uint32_t    adc_channel;
} adc_ch_info_t;
/* ADC1_2信息 */
static adc_ch_info_t adc1_2_ch_info[] = {
    {GPIOA,     GPIO_PIN_0,    RCM_AHB1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0 },
    {GPIOA,     GPIO_PIN_3,    RCM_AHB1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3 },
    {GPIOA,     GPIO_PIN_4,    RCM_AHB1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4 },
    {GPIOC,     GPIO_PIN_0,    RCM_AHB1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0 },
    {GPIOC,     GPIO_PIN_2,    RCM_AHB1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2 },
    {GPIOC,     GPIO_PIN_3,    RCM_AHB1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3 },
    {NULL,      0,               0,                      ADC_CHANNEL_16 },   /* 温度 */
    {NULL,      0,               0,                      ADC_CHANNEL_17 },   /* Vref_in */
    {NULL,      0,               0,                      ADC_CHANNEL_18 },   /* Vbat */
};

/*
* @brief       引脚初始化
*
* @param       ch: 通道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gpio_init(enum ADC_CH ch)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adc_ch_info_t *adc_ch_info = adc1_2_ch_info;

    if ((ch < ADC_CH_NUM) && (adc_ch_info[ch].port != NULL))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adc_ch_info[ch].AHB1Periph);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adc_ch_info[ch].pin;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Config.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adc_ch_info[ch].port, &gpioConfig);
    }
}
enum ADC_CH {
    ADC_CH0,
    ADC_CH3,
    ADC_CH4,
    ADC_CH10,
    ADC_CH12,
    ADC_CH13,
    ADC_CH16,
    ADC_CH17,
    ADC_CH18,

    ADC_CH_NUM
};

ADC轮询方式的初始化代码比较简单,开启ADC时钟,并初始化对应的通道即可。
注意:ADC的采样时间最短能配置多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时间过短,通道的建立时间不足,将导致转换结果不正确,误差较大。通道16~18,需开启对应的使能位。
轮询方式的ADC转换在需要多通道使用的场景下,效率较低。
/*
* @brief       ADC初始化
*
* @param       ch: 通道
                multi: 是否连续采样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init(enum ADC_CH ch, uint8_t multi)
{
    ADC_Config_T adcConfig;
    ADC_CommonConfig_T adccommonconfig;
    adc_ch_info_t *adc_ch_info = adc1_2_ch_info;

    if (ch < ADC_CH_NUM)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 配置为 120MHz / 8 = 15MHz */
        ADC_CommonConfigStructInit(&adccommonconfig);
        adccommonconfig.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adccommonconfig.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commonconfig.accessMode = ADC_ACCESS_MODE_DISABLED;
        adccommonconfig.twoSampling = ADC_TWO_SAMPLING_5CYCLES;
        ADC_CommonConfig(&adccommonconfig);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Config.scanConvMode = DISABLE;
        if (multi == 0) {
            /* Set convMode continous*/
            adcConfig.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else {
            adcConfig.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Config.extTrigEdge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TMR1_CC1;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Config.nbrOfChannel = 1;
        ADC_Config(ADC_INS, &adcConfig);
        if (ch == ADC_CH16) {
            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
        } else if (ch == ADC_CH17) {
            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
        } else if (ch == ADC_CH18) {
            ADC_EnableVbat();
        }
        /* 通道采样周期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_INS, adc_ch_info[ch].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使能 ADC*/
        ADC_Enable(ADC_INS);
    }
}

轮询方式的ADC转换,使能启动ADC转换即可,等规则通道转换结束标志置位,则可读取规则数据寄存器的转换结果。
/*
* @brief       ADC启动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art(void)
{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 SET);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_INS);
}

/*
* @brief       ADC停止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op(void)
{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 SET);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

/*
* @brief       ADC值获取
*
* @param       None
*
* @retval      AD值
*
*/
uint16_t bsp_adc_get_value(void)
{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 RESET);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return ADC_ReadConversionValue(ADC_INS);
}

DMA方式执行ADC转换,相比轮询方式,需要多配置一个DMA外设,配置代码略微复杂一些,但在多通道使用场景下,DMA方式的效率更高。
通过DMA方式启动ADC转换,只要开启ADC转换即可,通道转换后的ADC数据,DMA将逐个自动搬移到配置的地址空间,按照ADC转换的通道顺序排放,待ADC完成所有通道的转换,DMA也自动关闭,可自行使用数据。
注意:DMA的数据传输方向需配置为外设到存储器的方向,ADC数据为12位有效数据,DMA需配置为半字(16bit)传输,存储数组需为16位;另外可开启DMA的传输完成中断,通过中断获知ADC完成所有通道的转换。
另外使能ADCDMA功能后,还需调用ADC_EnableDMARequest函数使能连续转换模式,否则DMA传输只执行一次,后续不再传输。
/*
* @brief       ADC初始化
*
* @param       membuf: 存储地址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init(uint16_t *membuf)
{
    ADC_Config_T adcConfig;
    DMA_Config_T dmaConfig;
    ADC_CommonConfig_T adccommonconfig;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DMA2);

    bsp_adc_gpio_init();

    /* DMA配置 */
    DMA_ConfigStructInit(&dmaConfig);
    dmaConfig.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Config.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_INS->REGDATA;
    dmaConfig.memoryBaseAddr = (uint32_t)membuf;
    dmaConfig.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Config.bufferSize = ADC_CH_NUM;
    dmaConfig.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dmaConfig.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dmaConfig.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HALFWORD;
    dmaConfig.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_SIZE_HALFWORD;
    dmaConfig.loop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Config.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Config.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Config.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QUARTER;
    dmaConfig.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Config.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Config(DMA2_Stream0, &dmaConfig);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 配置为 120MHz / 8 = 15MHz */
    ADC_CommonConfigStructInit(&adccommonconfig);
    adccommonconfig.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adccommonconfig.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commonconfig.accessMode = ADC_ACCESS_MODE_DISABLED;
    adccommonconfig.twoSampling = ADC_TWO_SAMPLING_5CYCLES;
    ADC_CommonConfig(&adccommonconfig);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Config.scanConvMode = ENABLE;
    adcConfig.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Config.extTrigEdge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TMR1_CC1;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Config.nbrOfChannel = ADC_CH_NUM;
    ADC_Config(ADC_INS, &adcConfig);

    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
    ADC_EnableVbat();

    /* 通道采样周期 */
    for (uint8_t ch = 0; ch < ADC_CH_NUM; ch++)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_INS, adc1_2_ch_info[ch].adc_channel, (ch +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EnableDMA(ADC_INS);
    /* 注意需使能DMA请求,否则无法连续重启DMA进行数据传输 */
    ADC_EnableDMARequest(ADC_INS);
    /* Enable ADC*/
    ADC_Enable(ADC_INS);
}

DMA方式的ADC启动,相比轮询方式,增加多一个DMA的传输数据量配置,而当检查到DMA的传输完成时,则为ADC完成所有通道的ADC转换。
/*
* @brief       ADC启动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art(void)
{
    DMA_Disable(DMA2_Stream0);
    DMA_ConfigDataNumber(DMA2_Stream0, ADC_CH_NUM);
    DMA_Enable(DMA2_Stream0);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 SET);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_INS);
}

/*
* @brief       ADC停止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op(void)
{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REGCS) == SET);
    ADC_ClearStatusFlag(ADC_INS, ADC_FLAG_EOC);
}

/*
* @brief       ADC完成
*
* @param       None
*
* @retval      完成结果
*
*/
uint8_t bsp_adc_complete(void)
{
    uint8_t ret = 0;

    if (DMA_ReadStatus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0) != RESET) {
        DMA_ClearStatus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0);
        DMA_ClearStatus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HTI**0);
        bsp_adc_stop();
        ret = 1;
    }

    return ret;
}

APM32F427内部的TS传感器,对应ADC的内部通道16,将ADC转换值转换为电压后,可通过如下公式转换为温度值,通过这个传感器,可间接估算产品运行的大概环境温度。其中公式内的VsensorADC采样值转换后的电压值,而V25Slope可查APM32F035的数据手册“5.13.1.2 温度传感器特性”章节获得。
/*
* @brief       温度值转换
*
* @param       value: 码值
*
* @retval      温度值
*
*/
float bsp_ts_convert(uint16_t value)
{
    float ts = 0.0f;
    float mv = 0.0f;
#define V25     (760.0f)    /* 25oC 时的电压mV(数据手册) */
#define SLOPE   (2.47f)     /* mV/℃,平均斜率(数据手册) */

    /* 转为电压值 */
    mv = 3300.0f * value / 4095;
    /* 转为温度值(公式来源为用户手册) */
    ts = (mv - V25) / SLOPE + 25;

    return ts;
}

4. 测试
ADCDMA方式测试代码如下:循环开启DMA,通道16执行温度转换。
温度的精度不高,但可作为产品运行环温的参考值。
uint16_t adc_ch_value[ADC_CH_NUM];
float adc_ch_voltage[ADC_CH_NUM];
float temp_sensor;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bsp_adc_gpio_init();
    bsp_adc_init(adc_ch_value);
    bsp_adc_start();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if (bsp_adc_complete() != 0) {
        for (uint8_t i = 0; i < ADC_CH_NUM; i++) {
            adc_ch_voltage[i] = ((float)adc_ch_value[i]) / 4095 * 3.3f;
            temp_sensor = bsp_ts_convert(adc_ch_value[ADC_CH16]);
        }
        bsp_adc_start();
    }
}

5. 移植说明
移植代码,只需要修改结构adc1_2_ch_info即可,同时修改为对应的ADC外设。

6. 详细代码
DMA.zip (6.59 MB, 下载次数: 0)

网友A:
DMA还是主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