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12 RTC 24 小时漂移 24-30 秒问题

楼主(2025-11-20):
我在用 STM32L412 微控制器的 RTC实时时钟,开发环境为 STM32CubeIDE。
晶振:32.768kHz 贴片晶振 YXC YSX306GA
负载电容:10pF-0805 封装
RTC 漂移情况:约 6 秒 / 24 小时
优化后的配置及问题
为解决漂移问题,我研究了应用笔记 AN2867文档链接:https://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cd00221665-oscillator-design-guide-for-stm8afals-stm32-mcus-and-mpus-stmicroelectronics.pdf,并修改了以下新配置:
晶振:ABRACON ABS25-32.768KHZ-6-T 晶振,32.768kHz 贴片式,精度 20ppm。
负载电容:6pF-0805 封装-
但新配置下,RTC 漂移反而加剧,达到 24-30 秒 / 24 小时
新晶振理论参数更优,但漂移量几乎是之前的 4 倍。

网友A:
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A:
或者晶振驱动电平不匹配?

网友B:
RTC时钟源配置错误?

网友C:
若预分频器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RTC计数频率偏差。

网友D:
晶振频率随温度变化,可能导致长期漂移。

网友E:
启用STM32的RTC温度补偿功能若支持,或通过软件动态校准

网友F:
建议更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