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27的RTC驱动(日历、闹钟和时间戳)

楼主(2025-11-20):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外设介绍
日历时间在很多产品中,都是必备的功能,而APM32F427拥有硬件RTC,无需再软件实现日历时间的功能。而备份域的加入,为程序的复位判断提供比较好的依据,可以辅助程序判断复位后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RTC为默认时间。
实际产品应用中,有高精度日历时间需求的话,会在电路上再配置一颗专业的RTC独立芯片,此芯片一般能做到24小时的误差小于1秒,同时再每天定时联网校准一次时间,可基本忽略时间的误差,例如南方电网或国家电网给用户安装的电表就是类似的操作。而允许时间日历误差较大的产品中,MCU内置的RTC就能满足需求,同时结合定时联网校准时间,误差也不至于偏差太离谱,当然在这种场景中,请尽量加入Vbat供电和LSE作为RTC的时钟。
RTC的使用,一般会提供Vbat供电,此供电一般为焊接在电路板上的电池(纽扣电池或小容量锂电池),像在电脑的主板上就有一颗纽扣电池,用于提供在产品主电源断电之后的RTC持续工作电源,以防止时间复位。而LSERTC提供精准的时钟源,同时外部晶振相对受环境影响较小,减少RTC的误差。

2. 硬件
APM32F427ZG TINY

3. 驱动介绍
RTC寄存器默认处于禁止写入状态,需要使能PMU模块,并开启PMU对应寄存器内的使能写备份区域位才允许写入RTCif (RTC_ReadBackup(RTC_BKP_DATA) != BKP_DATA)的操作,判断RTC的配置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在MCU不断电而产生的复位情况下,备份区域和RTC的配置都不会丢失,所以不需要重新初始化,初始化反而导致日历时间倒退不是最新的时间。只有MCU完全断电再上电的场景,会导致备份区域的数据丢失,判断不一致后进入RTC初始化流程。
/* RTC初始化标记 */
#define RTC_BKP_DATA    (RTC_BAKP_REG_0)
#define BKP_DATA        (0x12345678)

/*
* @brief       RTC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init(void)
{
    RTC_Config_T RtcStruct;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

    /* 使能RTC区域写, 否则无法开启LSE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ableBackupAccess();

    /* 备份值一致则无需重复初始化 */
    if (RTC_ReadBackup(RTC_BKP_DATA) != BKP_DATA) {
        /* 复位RTC域 */
        RCM_EnableBackupReset();
        __NOP();__NOP();__NOP();__NOP();
        RCM_DisableBackupReset();

        /* 开启LSE */
        RCM_ConfigLSE(RCM_LSE_OPEN);
        while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LSERDY) != SET);
        /* RTC 时钟为LSE */
        RCM_ConfigRTCCLK(RCM_RTCCLK_LSE);
        RCM_EnableRTCCLK();

        /* 配置RTC */
        RTC_Reset();
        RTC_ConfigStructInit(&RtcStruct);
        RtcStruct.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时钟先异步分配,再同步分频到RTC使用
         * 1HZ = 32768 / 256 / 128
         */
        RtcStruct.synchPrediv = 256 - 1;
        RtcStruct.asynchPrediv = 128 - 1;
        RTC_Config(&RtcStruct);
        /* 配置默认时间 */
        RTC_ConfigTimeStructInit(&timeConfig);
        timeConfig.hours = 12;
        timeConfig.minutes = 10;
        timeConfig.seconds = 10;
        timeConfig.h12 = RTC_H12_AM;
        if (RTC_Config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 == SUCCESS) {
            /* 配置默认日期 */
            RTC_ConfigDateStructInit(&dateConfig);
            dateConfig.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dateConfig.date = 23;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dateConfig.year = 25;
            RTC_Config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
        }
        RTC_WriteBackup(RTC_BKP_DATA, BKP_DATA);
    }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读取RTC时间,需注意要连续读两次,确保两次读到的时间日期数据都一致的才使用。因为读数据过程中,RTC依然保持在运行,同时时间和日期是两个寄存器,存在数据读取的先后顺序,而读取的过程中,会存在时间和日期跨秒、跨分、跨时、跨日、跨月和跨年的问题,例如:本来应该读取到的时间寄存器数据为23:59:59,日期寄存器为241231日,但因为刚读完时间寄存器为23:59:59,日期寄存器就加了1秒进入了2511日,所以如果不重复连续再读一遍才确认使用的话,就存在本来应该是为24123123:59:59的日期时间,变成了251123:59:59
/*
* @brief       获取RTC时间
*
* @param       dt: 日期时间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datetime_get(struct datetime_t *dt)
{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2;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2;

    if (dt != NULL) {
        do {
            RTC_Read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
            RTC_Read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2);
            RTC_Read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
            RTC_Read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2);
            /* 确保两次读取的数据完全一致,避免卡跨时间点位置导致时间错乱 */
            if ((memcmp(&timeConfig, &timeConfig2, sizeof(RTC_TimeConfig_T)) == 0) && \
                (memcmp(&dateConfig, &dateConfig2, sizeof(RTC_DateConfig_T)) == 0)) {
                dt->second = timeConfig.seconds;
                dt->minute = timeConfig.minutes;
                dt->hour = timeConfig.hours;
                dt->day = dateConfig.date;
                dt->month =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OCTOBER) ? \
                        dateConfig.month :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OCTOBER + 10);
                dt->year = 2000 + dateConfig.year;
                dt->week = dateConfig.weekday;
                break;
            }
        } while (1);
    }
}

同样的,配置日期时间也是需要注意配置进去再读取回来是一致的,否则跨时间点问题会导致配置与预期不一致。
另外,更改RTC相关寄存器,都要先使能PMU模块的备份区域写使能位。
/*
* @brief       设置RTC时间
*
* @param       dt: 日期时间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datetime_set(struct datetime_t *dt)
{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2;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2;
    uint8_t state;
    uint8_t state2;

    /* 填充数据 */
    timeConfig.seconds = dt->second;
    timeConfig.minutes = dt->minute;
    timeConfig.hours = dt->hour;
    dateConfig.date = dt->day;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T)((dt->month < 10) ? dt->month : (dt->month - 10 + RTC_MONTH_OCTOBER));
    dateConfig.year = dt->year % 100;
    dateConfig.weekday = (RTC_WEEKDAY_T)dt->week;

    if (dt != NULL) {
        do {
            /*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
            PMU_EnableBackupAccess();
            /* 配置时间日期 */
            state = RTC_Config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
            state2 = RTC_Config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
            if ((state != SUCCESS) || (state2 != SUCCESS)) {
                continue;
            }
            RTC_Read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2);
            RTC_Read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2);
            /* 确保读取的数据与写入的完全一致 */
            if ((memcmp(&timeConfig, &timeConfig2, sizeof(RTC_TimeConfig_T)) == 0) && \
                (memcmp(&dateConfig, &dateConfig2, sizeof(RTC_DateConfig_T)) == 0)) {
                break;
            }
        } while (1);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

RTC的闹钟中断功能与EINT的中断线17绑定,使用时,需同时使能EINT以及初始化中断线17
/*
* @brief       RTC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init(void)
{
    RTC_Config_T RtcStruct;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 使能RTC区域写, 否则无法开启LSE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ableBackupAccess();

    /* 备份值一致则无需重复初始化 */
    if (RTC_ReadBackup(RTC_BKP_DATA) != BKP_DATA) {
        /* 复位RTC域 */
        RCM_EnableBackupReset();
        __NOP();__NOP();__NOP();__NOP();
        RCM_DisableBackupReset();

        /* 开启LSE */
        RCM_ConfigLSE(RCM_LSE_OPEN);
        while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LSERDY) != SET);
        /* RTC 时钟为LSE */
        RCM_ConfigRTCCLK(RCM_RTCCLK_LSE);
        RCM_EnableRTCCLK();

        /* 配置RTC */
        RTC_Reset();
        RTC_ConfigStructInit(&RtcStruct);
        RtcStruct.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时钟先异步分配,再同步分频到RTC使用
         * 1HZ = 32768 / 128 / 256
         */
        RtcStruct.asynchPrediv = 128 - 1;   /* 异步 */
        RtcStruct.synchPrediv = 256 - 1;    /* 同步 */
        RTC_Config(&RtcStruct);
        /* 配置默认时间 */
        RTC_ConfigTimeStructInit(&timeConfig);
        timeConfig.hours = 12;
        timeConfig.minutes = 10;
        timeConfig.seconds = 10;
        timeConfig.h12 = RTC_H12_AM;
        if (RTC_Config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 == SUCCESS) {
            /* 配置默认日期 */
            RTC_ConfigDateStructInit(&dateConfig);
            dateConfig.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dateConfig.date = 23;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dateConfig.year = 25;
            RTC_Config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
        }
        RTC_WriteBackup(RTC_BKP_DATA, BKP_DATA);
    }

    /* EINT */
    /* 闹钟为EINT_17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_17;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RIS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 使能中断 */
    NVIC_EnableIRQRequest(RTC_Alarm_IRQn, 0, 0);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RTC的中断服务函数不止一个,闹钟中断服务函数为RTC_Alarm_IRQHandler
/*
* @brief       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 EINT_17 */
    if (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17) != RESET) {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17);
    }
    /* 报警标志 */
    if (RTC_ReadIntFlag(RTC_INT_FLAG_ALRA) != RESET) {
        /*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
        PMU_EnableBackupAccess();
        RTC_ClearIntFlag(RTC_INT_FLAG_ALRA);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rtc_alarm_deal_func != NULL) ? rtc_alarm_deal_func() : NULL;
    }
}

RTC闹钟的时间配置和读取只需要执行一次即可,不存在跨时间点的问题。
/*
* @brief       设置RTC闹钟时间
*
* @param       alarm_dt: 闹钟日期时间
*              alarm_mask: 闹钟屏蔽位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alarm_datetime_set(struct datetime_t *alarm_dt, struct alarm_mask_t *alarm_mask)
{
    RTC_AlarmConfig_T alarmConfig;
    uint32_t mask = 0;

    if (alarm_dt != NULL) {
        /*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
        PMU_EnableBackupAccess();
        /* 先关闭闹钟才允许更新闹钟时间 */
        if (RTC_DisableAlarmA() == SUCCESS) {
            mask |= (((alarm_mask->mask_second != 0) ? 1UL : 0) << 7);
            mask |= (((alarm_mask->mask_minute != 0) ? 1UL : 0) << 15);
            mask |= (((alarm_mask->mask_hour != 0) ? 1UL : 0) << 23);
            mask |= (((alarm_mask->mask_day != 0) ? 1UL : 0) << 31);

            RTC_ConfigAlarmStructInit(&alarmConfig);
            alarmConfig.time.hours = alarm_dt->hour;
            alarmConfig.time.minutes = alarm_dt->minute;
            alarmConfig.time.seconds = alarm_dt->second;
            alarmConfig.time.h12 = RTC_H12_AM;
            alarmConfig.alarmDateWeekDay = ((alarm_mask->specify_day_or_week != 0) ? alarm_dt->week : alarm_dt->day);
            alarmConfig.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WEEKDAY_SEL_T)alarm_mask->specify_day_or_week;
            alarmConfig.alarmMask= mask;
            RTC_Config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alarmConfig);
            RTC_ClearIntFlag(RTC_INT_FLAG_ALRA);
            /* 使能报警中断 */
            RTC_EnableInterrupt(RTC_INT_ALRA);
            RTC_EnableAlarmA();
        }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

中断处理函数采用注册方式的好处是,能实现底层与应用层的分离,不管应用层的处理函数内部代码如何改动,底层驱动的代码都完全不用调整。
/*
* @brief       注册报警处理函数
*
* @param       func: 报警处理函数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alarm_deal_func_register(rtc_alarm_deal_func_f func)
{
    rtc_alarm_deal_func = func;
}

RTC的时间戳功能可以用于记录外部事件,其中断功能与EINT的中断线21绑定,使用时,需同时使能EINT以及初始化中断线21
/*
* @brief       RTC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init(void)
{
    RTC_Config_T RtcStruct;
    RTC_TimeConfig_T timeConfig;
    RTC_DateConfig_T date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 使能RTC区域写, 否则无法开启LSE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ableBackupAccess();

    /* 备份值一致则无需重复初始化 */
    if (RTC_ReadBackup(RTC_BKP_DATA) != BKP_DATA) {
        /* 复位RTC域 */
        RCM_EnableBackupReset();
        __NOP();__NOP();__NOP();__NOP();
        RCM_DisableBackupReset();

        /* 开启LSE */
        RCM_ConfigLSE(RCM_LSE_OPEN);
        while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LSERDY) != SET);
        /* RTC 时钟为LSE */
        RCM_ConfigRTCCLK(RCM_RTCCLK_LSE);
        RCM_EnableRTCCLK();

        /* 配置RTC */
        RTC_Reset();
        RTC_ConfigStructInit(&RtcStruct);
        RtcStruct.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时钟先异步分配,再同步分频到RTC使用
         * 1HZ = 32768 / 128 / 256
         */
        RtcStruct.asynchPrediv = 128 - 1;   /* 异步 */
        RtcStruct.synchPrediv = 256 - 1;    /* 同步 */
        RTC_Config(&RtcStruct);
        /* 配置默认时间 */
        RTC_ConfigTimeStructInit(&timeConfig);
        timeConfig.hours = 12;
        timeConfig.minutes = 10;
        timeConfig.seconds = 10;
        timeConfig.h12 = RTC_H12_AM;
        if (RTC_ConfigTime(RTC_FORMAT_BIN, &timeConfig) == SUCCESS) {
            /* 配置默认日期 */
            RTC_ConfigDateStructInit(&dateConfig);
            dateConfig.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dateConfig.date = 23;
            dateConfig.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dateConfig.year = 25;
            RTC_ConfigDate(RTC_FORMAT_BIN, &dateConfig);
        }
        RTC_WriteBackup(RTC_BKP_DATA, BKP_DATA);
    }

    /* EINT */
    /* 时间戳为EINT_21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_21;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RIS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 使能中断 */
    NVIC_EnableIRQRequest(TAMP_STAMP_IRQn, 0, 0);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同时,RTC的时间戳中断服务函数为TAMP_STAMP_IRQHandler
/*
* @brief       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TAMP_STAMP_IRQHandler(void)
{
    /* EINT_21 */
    if (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21) != RESET) {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21);
    }
    /* 时间戳标志 */
    if (RTC_ReadIntFlag(RTC_INT_FLAG_TS) != RESET) {
        /* 需先读出数据再清除标志 */
        (rtc_timestamp_deal_func != NULL) ? rtc_timestamp_deal_func() : NULL;
        /*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
        PMU_EnableBackupAccess();
        RTC_ClearIntFlag(RTC_INT_FLAG_TS);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

而时间戳功能用到PC13引脚作为检测,需要同时配置为复用模式。
/*
* @brief       时间戳使能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rtc_timestamp_enable(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 RTC_TS -> PC13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C);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3;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
    PMU_EnableBackupAccess();

    RTC_DisableTimeStamp();
    /* 时间戳上降沿触发 */
    RTC_EnableTimeStamp(RTC_TIMESTAMP_EDGE_RISING);
    /* 使能时间戳中断 */
    RTC_EnableInterrupt(RTC_INT_TS);

    /*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
}

4. 测试
测试使用PA5引脚短接PC13进行触发,但PA5拉高时,触发PC13产生RTC时间戳。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test_gpio_init();
    bsp_rtc_alarm_deal_func_register(timestamp_get);
    bsp_rtc_init();
    bsp_rtc_timestamp_enable();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 日期时间 */
    bsp_rtc_datetime_get(&datetime_get);
    if (flag_datetime_set != 0) {
        flag_datetime_set = 0;
        bsp_rtc_datetime_set(&datetime_set);
    }
    /* 触发时间戳 */
    if (flag_timestamp_set != 0) {
        flag_timestamp_set = 0;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5);
    }
}

5. 移植说明
APM32F427RTC实际上有2个闹钟,移植时可参考当前代码扩展为2个闹钟。

6. 详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