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找不到源文件 .../Core/Startup/startup_stm32g473cctx.s

楼主(2025-11-20):
找不到源文件 .../Core/Startup/startup_stm32g473cctx.s,该如何解决?
我查看了对应的文件夹,发现这个文件确实不存在。

网友A:
通常是由于项目配置错误或文件路径被意外修改导致的。

网友B:
芯片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C:
重新生成启动文件,启动文件可能被误删或未正确生成。

网友D:
在CubeMX中重新生成项目

网友E:
检查项目配置文件,.cproject或.project文件中可能残留错误的路径引用。

网友F:
CubeMX工程配置与IDE项目可能不同步。

网友G:
检查文件路径大小写和符号链接

网友H:
重新安装STM32Cube软件包

网友I:
检查IDE版本是否过旧,升级到最新版STM32Cube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