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走线

楼主(2025-11-21):
走线走不开了,可以在单片机里面走线打过孔吗?图中这两根线走线单片机里面是否可以?

网友A:
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设计成这样,没有最优的设计了吗

网友B:
就这么说吧,一般的低压低速线你闭着眼随便走都没事

网友C:
建议把贴图换成绿色,这样回复的人会更多一些

网友D:
你这又不是BGA,芯片底下打孔走线,没啥影响......

网友E:
随便打,一般去耦电容放底层,不打过孔怎么办。

网友F:
想想BGA吧,那不是全在底下内部走过孔引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不行?

网友G:
1. 走线没有问题。
2. 没有空间说法不对,这两个脚从这一层看还是有空间的。

网友H:
没看到芯片有地线引脚的?

网友I:
单片机底下打孔太正常了。要是不行这芯片就别用了。哈哈

网友J:
可以这么走。但也可以继续优化走线,会有更好的方案解决这个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说吧,一般的低压低速线你闭着眼随便走都没事

大佬,这种把过孔盖油后放在电阻里面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这种把过孔盖油后放在电阻里面可以吗

可以

楼主:
大佬,看您也做电机控制,想请问一下,低电压50v 20k的直流电机,可以用100v或者150v的肖特基二极管做续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看您也做电机控制,想请问一下,低电压50v 20k的直流电机,可以用100v或者150v的肖特基二极管做续 ...

可以

楼主:
大佬,gnd铺铜后会产生很多直角,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gnd铺铜后会产生很多直角,有关系吗

没事

楼主:
大佬图中这个地线一端可靠接地,一端悬空,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图中这个地线一端可靠接地,一端悬空,会有问题吗

没事的,实在不放心在悬空的一端打个过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实在不放心在悬空的一端打个过孔就行

好的,大佬,打扰了,水平比较低,有点不放心,怕有天线效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打扰了,水平比较低,有点不放心,怕有天线效应

你都知道天线效应了水平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