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同步模式下 ADC 中断处理函数问题

楼主(2025-11-21):
我正在移植一个老旧的项目:该项目原基于 STM32H750,使用 STD HAL 库 v1.06。
我将项目迁移至 STM32H725IGK6。
项目通过 CubeIDE 编译,使用最新版 HAL 库。
ADC 配置为:ADC1 通道 3(CH3)与 ADC2 通道 5(CH5)工作在常规同步模式 ,并启用 DMA 传输。
External bypass oscillator:25MHz
ADC 时钟来源:PLL2 输出 88MHz,经 4 分频后得到 2MHz 采样率
该项目包含大量复杂数**算,最初是在 Unix 环境下创建的。
将代码移植到 CubeIDE 后,编译无报错,但我发现 HAL_ADC_IRQHandler 函数始终未被触发,不知知道原因何在?
目前已启用 ADC 和 DMA 对应的 NVIC 中断。
读取 ADC1 数据寄存器对应的 DMA 数据流是哪个?是否为DMA1 Stream 1?
试过将代码导出到IAR 开发环境中编译调试,但结果完全一致。
相关代码片段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HAL_ADC_IRQHandler(&AdcHandle_master);

  HAL_ADC_IRQHandler(&AdcHandle_slave);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AdcHandle_master.DMA_Handle); // this gets triggered

}

网友A:
ADC中断源是否正确配置,包括NVIC的设置和中断优先级的配置。

网友B:
ADC的DMA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DMA的流和通道是否与ADC数据寄存器对应。

网友C:
同步模式下,主从ADC的中断处理是否正确,是否需要在两个ADC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分别调用HAL_ADC_IRQHandler。

网友D:
检查ADC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尤其是PLL2的输出是否正确分频到2MHz。

网友E:
ADC的触发源是否正确配置,例如是否使用了软件触发或定时器触发。

网友F:
建议查阅STM32H725IGK6的数据手册

网友G:
检查CubeMX的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ADC和DMA的设置,以及中断向量的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H:
在CubeIDE中检查ADC_IRQHandler是否在stm32h7xx_it.c中正确关联到实际的中断向量

网友I:
检查中断优先级,ADC中断优先级高于其他可能的中断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HAL_ADC_Start_DMA代替手动配置DMA,库函数会自动处理同步模式下的中断和DMA传输。

网友K: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L:
已经启用了ADC和DMA的NVIC中断,但HAL_ADC_IRQHandler没有被触发。这可能涉及到中断配置的问题。

网友M:
看看是否正确启用了ADC的中断?

网友N:
NVIC未使能?

网友O:
优先级冲突或者是中断服务函数命名错误?

网友P:
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匹配ADC_IRQn

网友Q:
有没有启用中断标志?

网友R:
时钟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