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Zephyr SPI 代码如何适配 STM32CubeIDE

楼主(2025-11-21):
我正在进行 STM32F4 微控制器的 SPI 接口开发,找到了一个基于 Zephyr 操作系统编写的应用程序。
我的目标是将这段代码转换为 STM32CubeIDE 兼容的格式,请问如何操作?
代码如下
static u16_t tx_buffer[1];
static u16_t rx_buffer[1];
        const struct spi_buf tx_buf = {
                .buf = tx_buffer,
                .len = sizeof(tx_buffer)
        };
        const struct spi_buf_set tx = {
                .buffers = &tx_buf,
                .count = 1
        };

        struct spi_buf rx_buf = {
                .buf = rx_buffer,
                .len = sizeof(rx_buffer),
        };
        const struct spi_buf_set rx = {
                .buffers = &rx_buf,
                .count = 1
        };

网友A:
Zephyr使用spi_buf和spi_buf_set结构体来管理数据缓冲区,而STM32 HAL库使用更直接的指针和长度参数。

网友B:
转换缓冲区结构为HAL的参数格式。
使用HAL的SPI传输函数替代Zephyr的spi_transceive。

网友C:
供参考:
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spi1_tx;
DMA_HandleTypeDef hdma_spi1_rx;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SPI1_Init();

  uint16_t tx_data = 0x1234;
  uint16_t rx_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tx_data, &rx_data, 1, HAL_MAX_DELAY);

  while (1) {
    // 主循环
  }
}

void HAL_SPI_T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 传输完成处理
}

网友C:
注意Zephyr的u16_t缓冲区与HAL的uint16_t类型一致,避免数据截断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