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03B启用PD休眠或SWD设置为普通IO,无法连接下载器?能试的方法都试了,无解!!

楼主(2025-11-21):
N32G003 启用PD模式休眠或SWD设置为普通IO,现在上电就进入程序,无法连接下载器?各种方法都试了,芯片没有第二种下载方法,难道只能报废吗?厂家站出来出个方法!!!!!

楼主:
如果厂家没有方法,可以认为这是芯片设计的BUG,不同意的,请亲测,提供方法!!!!!

楼主:
虽然自带了Bootloader ,一旦开发设计,0x8000000开发就会擦处,毫无意义!

楼主:
凡是只有一种下载程序方法的芯片,且应用中能修改掉接口的,设计本身就存在漏洞,不同意的请留言探讨!

楼主:
N32G003 进入  PD mode,同样各种方法都测试了,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存在致命缺陷。吃一堑长一智吧。

芯片本身在软件功能定义上开放了UART Bootloader,且没有规定Boot0脚,导致实际应用中只有一种下载方式,当这种下载方法失效时,没有第二种下载程序的方法,导致芯片无法更新程序!!!!! 厂家应该出个方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实际测试的截图或照片吗?

硬件上SWD口增加NRST接线,仿真器使用jlink;软件上keil工程里选择jlink,配置SWD速率10M,connect under reset即可识别下载(在SWD口被用户代码复用,被休眠模式影响无法连接的情况下使用),在开发板上实测有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实际测试的截图或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纸上谈兵吧!提供你事实测试的证据,不然就是想当然的结果!不要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