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Programmer 频繁重复生成 HAL 库驱动文件

楼主(2025-11-22):
我在macOS 系统上使用 STM32CubeIDE 开发,发现一个频繁出现的问题:至少每两次编译就会有一次,CubeIDE 会在 HAL 库驱动文件夹中重复生成大量驱动文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编译器就会抛出一系列 “multiple definition” 错误。
每次解决这个问题,我都得手动进入 HAL 库驱动文件夹,删除所有重复的文件。这样处理后编译就能正常进行,但下一次或再下一次编译时,问题又会卷土重来。
不过偶尔也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完全不会出现,实在令人费解。
这里有一张 STM32CubeProgrammer 界面的截图,截图中能看到部分重复生成的文件:

网友A:
可能是重复生成驱动文件导致的,STM32CubeMX 在每次生成代码时,可能未正确检测已有文件,导致重复生成。

网友A:
项目配置或 CubeMX 版本存在兼容性问题,触发文件重复生成机制。

网友B:
应该是头文件中直接定义全局变量或函数,未使用 extern 声明,导致每个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生成独立定义。

网友C:
建议清理重建项目

网友D:
优化头文件管理,避免在头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用条件编译防止重复包含

网友E:
建议定期更新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IDE

网友F:
尽量通过 CubeMX 界面修改配置,而非直接编辑生成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