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wm驱动直流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吗

楼主(2025-11-22):
如题,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吗?pwm频率20k

楼主:
各位大佬救救孩子

网友A:
当然可以,一般肖特基反向耐压比较小,选定合适的耐压值和电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一般肖特基反向耐压比较小,选定合适的耐压值和电流就行

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是 “高频低功耗优化型” 二极管,而非全能的 “增强版”—— 适合高频、低压、低功耗场景,高压 / 高温环境下反而不如普通 PN 结二极管可靠。选型时需重点关注反向耐压和正向电流,避免因参数不匹配导致二极管击穿或电路损坏,接线时务必确保二极管正负极反向并联在负载两端(这是嵌入式开发中最易踩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