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ADC采样跳变

楼主(2025-11-22):
ADC采单通道模拟信号时,数值偶尔会有几次明显跳动,看上去像噪声突发。测了Vref和地都挺稳的,用外部稳压源供电也一样。滤波电容已经加了,就是不太规律。之前遇到过,后来发现是采样周期太短。

那你这个跳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A:
个人建议先锁死ADC时钟频率,看看是不是内部抖动。

网友B:
外部信号源接线长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线太长也会引进干扰。

网友C:
数字地干扰挺常见的。你加了模拟地分区没?

网友D:
我试过在软件上加滑动平均,跳变问题就没了。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前端阻抗太高,采样保持电容充不满。

网友F:
可以试试ADC内部通道采VrefINT,看是不是ADC本身漂。

网友G:
我知道测Vref只能看稳态,瞬态波动得用示波器。

网友H:
是不是定时器触发ADC的时序没对齐?

网友I:
避免在ADC输入引脚附近走高速数字信号线,必要时使用地线隔离。

网友J:
仅依赖硬件滤波可能不足以消除突发噪声,需结合软件滤波。

网友K:
是不是在ADC电源引脚附近添加0.1μF陶瓷电容和1μF陶瓷电容

网友L:
可以用差分探头测量 ADC 输入引脚与模拟地的电压。

网友M:
简单的电源噪声、接地不良或持续干扰引起

网友N: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共用地平面,或地回路不完整、有地弹噪声。

网友O:
还可以用 滑动窗口中值滤波 或 卡尔曼滤波,消除偶发脉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