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宏定义有关地址时大小写有区别

楼主(2025-11-22):
#define ADDR_FLASH_PAGE_148   ((uint32_t)0x0804a000)#define ADDR_FLASH_PAGE_149   ((uint32_t)0x0804a800)
如上小写地址,就没有这些警告
真奇怪

网友A:
可以调整编译器的警告级别或敏感性设置,以减少不必要的警告。

网友B:
统一代码风格避免大小写混用导致的潜在问题。

网友B:
用DMA采样吗?有时候DMA和ADC同步没配好。

网友C:
编译器提供的预处理输出查看预处理后的代码,检查是否有宏定义冲突。

网友D:
可以试试 0x0804B000 之类的,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像是编译器在解析时对大写和小写地址有不同的处理逻辑

网友F:
个版本的编译器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G:
可以试着手动转换大小写,看看编译器的警告信息会不会变化。

网友H:
理论上大写小写的地址值应该是一样的,编译器居然会区分?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有没有试过换个编译器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J:
是不是编译器对大写格式的地址做了额外的检查?

网友K:
试试换个编译优化等级看看会不会还有警告。

网友L:
从语法角度看,地址 0x0804A000 和 0x0804a000 在 C 语言中是完全等价的。

网友M:
闪存地址可能有严格的对齐要求。

网友N:
理论上大写小写的地址值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O:
在 C / C++ 中,宏定义本身不区分大小写,但宏定义中涉及的地址、标识符、寄存器名等是否区分大小写,取决于上下文和编译器 / 汇编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