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CubeIDE 无法识别目标设备

楼主(2025-11-22):
用 STM32 Nucleo-H723ZG 开发板。对开发板进行编程且功能正常。今天我将开发板连接电脑后,在 CubeIDE 中运行程序时却无法识别该开发板,期间我并未修改任何设置。串口指示灯(LD4)与 LD6 指示灯始终呈红色,其余指示灯均不亮。我用 Cube 编程器清空设备内容,但连接时出现未找到目标设备的错误,以下是相关日志信息:
10:59:26 : ST-LINK SN : 001D00443438511734313939

10:59:26 : ST-LINK FW : V3J11M3

10:59:26 : Board    : NUCLEO-H723ZG

10:59:26 : Voltage   : 0.00V

10:59:26 : No STM32 target found!

10:59:26 : ST-LINK SN : 001D00443438511734313939

10:59:26 : ST-LINK FW : V3J11M3

10:59:26 : Board    : NUCLEO-H723ZG

10:59:26 : Voltage   : 0.25V

10:59:26 : Error: No STM32 target found!

网友A:
开发板供电稳定,供电不足会导致MCU无法启动。

网友B:
尝试使用CMSIS-DAP调试器或J-Link EDU Mini,通过USB直接调试。

网友C:
ST-LINK 调试器与目标板之间的 SWD/JTAG 接线正确无误。

网友D:
打开 Windows 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存在 “ STLINK” 设备。

网友E:
固件兼容性处理

网友F:
检查项目中配置的目标芯片型号是否与实际一致

网友G:
ST-LINK与开发板的SWD接口正确连接,使用万用表检测线路通断,排除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H:
先排查硬件连接与供电

网友I:
芯片损坏或 Flash 锁死

网友J:
更新 STM32CubeIDE 至最新版本

网友K:
CubeIDE 调试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L: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M:
调试器自身的固件版本过低或与 CubeIDE 不兼容,也可能导致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C:
硬件连接检查

网友N:
权限不足导致访问失败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测 RESET、SWCLK、SWDIO 等关键信号是否有异常

网友P:
目标板供电正常,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Q:
检查目标板是否正常供电

网友: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TM32CubeIDE

网友R:
需排查目标设备是否存在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