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 启动后卡死!

楼主(2025-11-23):
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进程才能关闭。
这个启动问题是今天才出现的,昨天及之前使用时完全正常。
昨天我像往常一样关闭了 IDE,随后关闭了电脑。
今天启动 IDE 时就出现了无法正常打开的情况,但当我选择其他工作空间时,IDE 能够正常启动。
因此想请教:如何让原来的工作空间恢复正常使用?
另外,今日的日志内容如下:
!SESSION 2025-11-18 09:09:48.006 -----------------------------------------------
eclipse.buildId=Version 1.10.1
java.version=11.0.14.1
java.vendor=Eclipse Adoptium
BootLoader constants: OS=linux, ARCH=x86_64, WS=gtk, NL=de_DE
Command-line arguments:  -os linux -ws gtk -arch x86_64

!ENTRY com.st.stm32cube.ide.mcu.informationcenter 4 4 2025-11-18 09:09:57.719
!MESSAGE CubeMX plugin appears to be active, Log4j initialization might be too late.

网友A:
我碰过类似的,大多是 workspace 的 metadata 被某个插件写坏了。先备份整个工作区,然后把工作区下的 .metadata 目录重命名再启动 IDE,能正常启动的话再逐个把项目导入回去试试。

网友B:
先用命令行带 -clean 参数启动 STM32CubeIDE,清一下 Eclipse 缓存。很多奇怪启动问题就是缓存或插件加载顺序惹的祸。

网友C:
看日志那句 CubeMX plugin appears to be active,怀疑是 CubeMX 插件卡住。可以尝试在 fresh workspace 安全启动后,到 Help -> About -> Installation uninstall 那个插件,或者把 .metadata/.plugins 里相关 com.st.* 文件夹暂时移走。

网友D:
你换工作空间能启动说明 IDE 本体没问题,可能是工作区里的某个工程配置或大文件导致。建议搜索 workspace 下最近修改的文件,尤其是 .metadata/.log,看有没有异常堆栈。

网友E:
权限问题也别忽略,尤其你昨天关机前有没有做过 sudo 操作。检查工作区目录权限,确保当前用户对所有文件都有读写执行权限。

网友F:
如果不想删太多,先试试把 workspace/.metadata/.plugins/org.eclipse.e4.workbench 相关文件删除或移动,再重启。有人说 workbench 状态保存坏了会直接卡在启动画面。

网友G:
偶尔是 Java 版本或 vmargs 引起,尝试编辑 stm32cubeide.ini,适当增加 Xmx 或去掉自定义 vmargs,或者回退到另外一个 AdoptOpenJDK 版本试试。

网友H:
你也可以临时新建工作区,把旧工作区的 .metadata/.plugins 目录一个个拷贝回去,边拷边启动定位到底是哪个插件卡住。记得每次只拷一个或几个插件文件夹。

网友I:
如果嫌麻烦,直接把旧工作区整个打包备份,然后新建工作区,把项目用 Import -> Existing Projects 导入,大多能马上恢复工作,尤其是工程文件没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J:
最后一个小技巧:把 IDE 的启动日志放到文件里看更详细的堆栈。命令行启动 stm32cubeide 并看 stdout/stderr,能比 GUI 日志更早发现卡住的插件或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