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art的最大速率是多少?不考虑

楼主(2025-11-23):
uart的最大速率是多少?不考虑距离和误码率的情况下。
多数调试工具的上限是115200。高手用过最高是多少?

网友A:
MCU 的速度决定, IO 速度 决定

网友B:
我用过500000,短距离RS485

网友C:
最高有12M的

网友D:
ARM9 上用 DMA读写 连接CSR蓝牙芯片, EDR模式 跑4MBPS,半双工.

用什么调试工具来测试呢?自己写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9 上用 DMA读写 连接CSR蓝牙芯片, EDR模式 跑4MBPS,半双工.

请问距离能到多少?误码率能到多少?pc端测试软件自己写的么?

网友D:
10米。
播放音乐。不需要PC。
需要EDR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