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基本半导体碳化硅 (SiC) MOSFET 外特性深度研究报告:饱和区、线性区及动态行为的物理

楼主(2025-11-24):
基本半导体碳化硅 (SiC) MOSFET 外特性深度研究报告:饱和区、线性区及动态行为的物理与工程分析

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分销代理BASiC基本半导体SiC碳化硅MOSFET单管,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SiC模块驱动板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1. 执行摘要与技术背景随着宽禁带(WBG)半导体技术的成熟,碳化硅(SiC)MOSFET 已成为高压、高频、高功率密度应用中的核心器件。倾佳电子旨在对基本半导体(Basic Semiconductor)旗下的 SiC MOSFET 产品组合进行详尽的工程分析,重点解构其外部电气特性。不同于传统的硅基 IGBT 或 MOSFET,SiC MOSFET 的单极性传导机制、独特的界面态密度以及高临界击穿场强,赋予了其独特的线性区(欧姆区)和饱和区(有源区)行为。

倾佳电子基于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器件数据进行深度剖析,涵盖了不同的电压等级(650V 至 1400V)和封装工艺(标准焊接与银烧结):
  • B3M040065Z:650V, 40mΩ, TO-247-4
  • B3M010C075Z:750V, 10mΩ, TO-247-4(采用了先进的银烧结工艺)
  • B3M013C120Z:1200V, 13.5mΩ, TO-247-4(银烧结工艺)
  • B3M015E120Z:1200V, 15mΩ, TO-247-4
  • B3M020140ZL:1400V, 20mΩ, TO-247-4L
分析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数据手册参数背后的器件物理机制,并为电力电子设计工程师在驱动电路设计、热管理及保护策略制定方面提供深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静态特性深度解析:线性区(欧姆区)的传导机制线性区,亦称欧姆区或三极管区,是功率 MOSFET 处于“导通”状态的主要工作区间。在此区域内,漏源电压 (VDS) 较小 (VDS<VGS−VGS(th)),沟道完全开启,器件表现为受栅极电压控制的可变电阻。对于高压 SiC MOSFET 而言,该区域的特性不仅决定了导通损耗,还反映了漂移区电阻、沟道电阻与 JFET 区电阻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2.1 低压下的正向输出特性与电阻构成通过分析各器件的“典型正向输出特性”曲线(Typically Figure 1),我们可以观察到 SiC 材料特有的高迁移率与漂移层掺杂浓度之间的权衡。
对于 B3M015E120Z (1200V) 器件,在 TJ=25∘C 时,随着 VDS 从 0V 增加到 2V,漏极电流 (ID) 呈现出极高的线性度 。这种线性关系的维持一直延伸至数百安培,表明该器件的漂移区(Drift Region)设计经过了优化,以延缓准饱和效应(Quasi-Saturation)的发生。准饱和效应通常由 JFET 区域的夹断引起,而在基本半导体的设计中,这一效应在高电流密度下才显现,证明了其元胞结构的电流扩展能力。
对比 B3M040065Z (650V) ,由于其耐压较低,所需的漂移层厚度显著减薄,理论上漂移区电阻 (Rdrift) 占比应较小。然而数据表明,在相同栅压下,其线性区的斜率(即电导)受到沟道电阻 (Rch) 的显著影响 。这反映了低压 SiC MOSFET 设计中的一个核心挑战:随着击穿电压的降低,漂移层电阻下降,沟道电阻在总导通电阻 RDS(on) 中的占比反而上升,使得器件对栅极驱动电压的敏感度增加。
2.2 栅极电压 (VGS) 对线性区的影响与驱动优化线性区的斜率直接受控于栅极电压。所有被分析的器件均显示出对 VGS 的强依赖性,这揭示了 SiC MOSFET SiO2/SiC 界面态密度对载流子迁移率的限制作用。
  • 1200V 级别对比B3M015E120Z 的数据手册显示,在 VGS=18V 时,器件达到标称的 15mΩ。然而,如果栅压降至 14V 甚至 12V,输出曲线的斜率急剧下降,导通电阻显著增加 。这意味着在较低的栅压下,沟道并未完全反型,界面态陷阱捕获了大量电子,导致沟道迁移率下降。
  • 750V 银烧结器件 (B3M010C075Z) :该器件展现了更为激进的性能。在 Figure 1 中,虽然 VGS=18V 和 20V 的曲线紧密重合,但在 VGS=12V 时,电流能力大幅衰减 。这种“陡峭”的跨导特性表明,为了获得 10mΩ 的极低导通电阻,设计必须依赖于高栅压下的强反型层。
工程洞察与建议:
设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数据手册推荐的 VGS(op)=−5/+18V 驱动方案 。如果沿用传统硅基 IGBT 的 +15V 驱动策略,在基本半导体的 SiC MOSFET 上会导致 RDS(on) 增加约 15% 至 25%,直接转化为额外的导通损耗。对于 B3M013C120Z 这类高性能器件,驱动电压的微小不足都会导致显著的效率惩罚 。
2.3 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与并联稳定性SiC MOSFET 的 RDS(on) 温度系数是物理机制竞争的结果:高温下,界面态陷阱的热激发导致沟道迁移率提升(电阻降低),而晶格振动导致的声子散射导致漂移区迁移率下降(电阻升高)。对于高压器件,漂移区占主导,因此整体表现为正温度系数(PTC)。
数据深度横评:
下表总结了各器件在 175∘C 时导通电阻相对于 25∘C 的归一化倍数(基于 Figure 5 数据):
器件型号电压等级RDS(on) 倍率 (175∘C)物理机制推断
B3M040065Z650V~1.5x - 1.6x沟道电阻占比大,部分抵消了漂移区的 PTC 效应
B3M010C075Z750V~1.25x异常优秀的稳定性。沟道迁移率提升效应显著,工艺优化明显
B3M013C120Z1200V~1.7x标准的高压器件行为,漂移区散射占主导
B3M015E120Z1200V~1.7x同上
B3M020140ZL1400V~1.85x最强的 PTC。为承受 1400V,漂移层最厚,散射影响最大深度分析 - B3M010C075Z 的卓越表现:
B3M010C075Z (750V) 的导通电阻在高温下仅上升约 25% ,这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指标。在储能变流器PCS等应用中,结温常年在 100∘C 以上波动。如此平坦的温度系数意味着在实际工况下,其导通损耗远低于标称值相似但温度系数较差的竞品。这可能归功于其采用了先进的平面工艺,优化了沟道电子迁移率在高温下的表现。
并联设计的启示:
所有五款器件均表现出正温度系数,这是多管并联实现均流的物理基础。当某一支路电流过大导致发热时,其电阻自动升高,将电流“挤”向较冷的支路。B3M020140ZL 的强 PTC 特性虽然增加了高温损耗,但也赋予了其极佳的并联热稳定性,非常适合兆瓦级光伏逆变器等需要大量并联的场景 。

3. 静态特性深度解析:饱和区(有源区)与故障耐受

VDS>VGS−VGS(th) 时,沟道在漏极一侧发生夹断,MOSFET 进入饱和区。此时,漏极电流不再随 VDS 线性增加,而是主要受 VGS 控制。这一区域虽然在正常开关过程中仅短暂经过,但其特性直接决定了开关速度、短路耐受能力(SCWT)以及电磁干扰(EMI)水平。
3.1 跨导 (gfs) 特性与开关速度的权衡跨导 gfs=dID/dVGS 定义了器件在饱和区的增益。高跨导意味着微小的栅极电压变化能引起巨大的漏极电流变化。
跨导数据对比(基于 VDS=10V):
  • B3M010C075Z (750V, 80A)gfs=46S
  • B3M013C120Z (1200V, 60A)gfs=38S
  • B3M015E120Z (1200V, 58A)gfs=34S
  • B3M020140ZL (1400V, 55A)gfs=28S
  • B3M040065Z (650V, 20A)gfs=10S
物理与工程分析:
B3M010C075Z 展现出极高的跨导 。在开关瞬态(特别是米勒平台期间),器件处于饱和区。高跨导使得器件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充放电输出电容,从而实现极高的 di/dtdV/dt
  • 优势:开关损耗极低,适合高频应用。
  • 风险:极高的增益使得器件对栅极噪声异常敏感。源极电感 (LS) 上的微小感应电压 (LS⋅di/dt) 会通过负反馈机制强烈抑制栅极驱动电压。因此,TO-247-4 封装中引入的开尔文源极(Kelvin Source, Pin 3)对于这几款高跨导器件至关重要 。它将驱动回路与功率回路解耦,旁路了源极电感上的反馈电压,使得高跨导器件的性能得以释放。
3.2 饱和电流与短路安全工作区 (SCSOA)饱和区的电流水平决定了短路发生时器件必须承受的瞬时功率。
观察 B3M013C120Z 的 Figure 1 ,在 VGS=18V 时,饱和电流远超 300A(甚至可能达到 400A 以上,图表未完全显示)。对于标称电流 180A 的器件,这意味着短路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
在短路事件中,器件同时承受母线电压(如 800V)和饱和电流(如 400A)。瞬时功率密度高达 320kW。由于 SiC 芯片面积通常远小于同功率等级的 IGBT,这种热冲击是毁灭性的。
B3M040065Z 的饱和电流相对较小 ,这与其较高的导通电阻 (40mΩ) 有关,沟道本身的电流限制作用更强。
保护策略:
对于 B3M010C075Z 和 B3M013C120Z 这类高饱和电流器件,传统的去饱和(Desat)检测电路必须在极短时间内(通常 < 2μs)响应。此外,数据手册中 Figure 1 在高 VDS 和高 ID 区域的平坦度是 Desat 检测的关键。如果曲线存在明显的上翘(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会导致短路电流随母线电压升高而进一步增加,缩短短路耐受时间。
B3M020140ZL (1400V) 的输出特性曲线在饱和区表现出极佳的平坦度 ,这表明其具有很高的厄利电压(Early Voltage),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微弱,这对于高压直流母线下的短路保护是有利的,因为短路电流值相对恒定,便于设定保护阈值。

4. 截止区与亚阈值特性分析截止区是器件关断、阻断高压的状态。对于 SiC MOSFET,这一区域的关注点在于阈值电压的漂移与漏电流的控制。
4.1 阈值电压 (VGS(th)) 的热稳定性与误导通风险阈值电压界定了器件开启的边界。基本半导体全系产品在 25∘C 下的典型 VGS(th) 均为 2.7V 左右,范围在 1.9V 至 3.5V 之间 。
然而,SiC MOSFET 的阈值电压具有显著的负温度系数(NTC)。通过观察各数据手册的 Figure 4 (VGS(th) vs Temperature):
  • 随着结温升高至 175∘CB3M015E120Z 的阈值电压下限可能会降至 1.9V 。
  • 在桥式电路中,当上管快速导通时,下管漏极电位剧烈上升 (highdV/dt)。通过米勒电容 Crss 的耦合,会在下管栅极产生感应电压 Vgate=RG⋅Crss⋅dV/dt
  • 如果高温下的阈值电压仅为 1.9V,极易发生寄生导通(Shoot-through),导致灾难性的直通故障。
设计强制要求:
鉴于数据手册中揭示的 VGS(th) 高温跌落特性,强烈建议在关断状态下施加负偏压。所有五款器件的栅极电压推荐工作范围 (VGSop) 均为 -5V/+18V 。-5V 的负压不仅能加速关断,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约 7V 的噪声容限(从 -5V 到 ~2V),足以抵御高 dV/dt 引起的米勒误导通。
4.2 漏电流 (IDSS) 与耐压特性在截止状态下,漏电流 IDSS 是衡量阻断能力和钝化层质量的关键指标。
  • B3M020140ZL (1400V) :在 1400V 偏置下,25∘C 时漏电流最大值为 50μA,但在 175∘C 时典型值上升至 20μA,最大值可达 200μA
  • B3M010C075Z (750V) :在 750V 偏置下,25∘C 时漏电流仅为 1μA(典型值),高温下也仅升至 12μA
分析:
B3M010C075Z 展现了极低的漏电流水平,这通常意味着其边缘终端(Edge Termination)设计(如 JTE 或 FLR 结构)非常高效,且表面钝化工艺优良,能有效抑制高温下的表面漏电。对于 B3M020140ZL,由于电压极高,电场对缺陷的激发作用更强,漏电流稍大符合物理规律,但在 200μA 级别仍处于行业优秀水平,不会造成显著的静态功耗(1400V×200μA=0.28W),对散热设计几乎无影响。

5. 动态特性与电容模型解析SiC MOSFET 的极速开关能力源于其极小的寄生电容。数据手册中的电容特性(Figure 8 左右)是非线性的,随 VDS 变化剧烈。
5.1 寄生电容 (Ciss,Coss,Crss) 的结构性差异输入电容 ( Ciss = CGS + CGD )
  • B3M010C075Z:高达 5500 pF 。
  • B3M040065Z:仅 1540 pF 。
  • B3M013C120Z:5200 pF 。
反向传输电容 ( Crss = CGD )
  • 决定了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和抗干扰能力。
  • B3M015E120Z:10 pF 。
  • B3M040065Z:7 pF 1
  • B3M010C075Z:19 pF 。
B3M015E120Z: 4500/10=450。
B3M010C075Z: 5500/19≈289。
B3M040065Z: 1540/7=220。
B3M015E120Z 展现了最优的米勒比率,说明其栅漏之间的屏蔽效应设计得非常好,可能采用了优化的 JFET 区注入或接地屏蔽结构,使其在应对高压大电流开关时具有天然的鲁棒性。
5.2 能量相关 (Co(er)) 与时间相关 (Co(tr)) 输出电容数据手册在 AC 特性表中明确区分了这两个参数,这是 SiC 器件非线性电容特性的体现。
以 B3M015E120Z 为例 :
  • Co(tr) (Time Related): 430 pF。用于计算死区时间(Dead-time)。
  • Co(er) (Energy Related): 278 pF。用于计算 Eoss 损耗。
工程陷阱:如果在计算开关损耗时错误地使用了 Co(tr) 或 Coss 在某一电压下的单点值,会导致严重的高估或低估。设计人员必须使用 Co(er) 或直接使用 Figure 13 (Eoss vs VDS) 中的存储能量数据。Figure 13 显示,在 800V 时,Eoss 约为 90μJ 1。这部分能量在硬开关导通时会全部以热量的形式耗散在沟道内,是高频应用中不可忽视的损耗分量。

6. 开关特性与能量损耗分析开关特性测试基于双脉冲测试平台,数据手册提供了不同栅极电阻 (RG) 和漏极电流 (ID) 下的开通能量 (Eon) 和关断能量 (Eoff)。
6.1 开通能量 (Eon) 与二极管反向恢复的影响SiC MOSFET 的 Eon 通常显著大于 Eoff。
B3M013C120Z (60A, 800V, RG=8.2Ω):
  • Eon=1200μJ(使用体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
  • Eoff=530μJ
  • Eon=1010μJ(使用外接 SiC SBD 作为续流二极管)。
关键发现:
数据手册明确指出了体二极管对开通损耗的影响。使用体二极管时,Eon 增加了约 20% (1200−1010=190μJ)。这部分额外能量主要来自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荷 (Qrr) 释放。尽管 SiC 体二极管没有少子存储效应,但其结电容较大,导致 Qrr 仍不可忽视。
对于 B3M020140ZL,这种差异更为明显:使用体二极管的 Eon 为 1745μJ,而使用 SBD 时为 1210μJ 。这表明在 1400V 这样高的电压下,体二极管的容性电荷效应被电压放大,造成显著的开通损耗惩罚。
6.2 栅极电阻 (RG) 对开关能量的非对称影响通过 Figure 21 和 22 (Esw vs RG(ext)),我们可以观察到:
Eon 随 RG 的增加呈强线性增长。这是因为开通速度主要受限于栅极驱动电流对 Ciss 的充电速度(米勒平台持续时间)。
Eoff 随 RG 的增加变化较平缓。关断过程受内部沟道夹断速度和 Coss 充电速度共同影响,且 SiC MOSFET 内部栅极电阻 RG(int) 也会起到分压作用。
  • B3M040065ZRG(int) 为 1.4Ω 。
  • B3M015E120ZRG(int) 高达 7.7Ω 。
深度分析:
B3M015E120Z 较大的内部栅极电阻 (7.7Ω) 是一个限制因素。即便外部 RG 设为 0,总栅极电阻也无法低于 7.7Ω。这限制了其极限开关速度,但也自然地抑制了关断时的电压过冲 (VDS spike) 和振铃。相比之下,B3M040065Z 和 B3M013C120Z (1.4Ω) 的内部电阻极低,赋予了设计者更大的自由度,但也要求外部电路必须精心设计以防止过快的 di/dt 导致 EMI 问题。
建议:采用非对称栅极电阻设计,即 RG(on)<RG(off)。对于内部电阻小的 B3M013C120Z,可以使用较小的 RG(off) 来加快关断,减少 Eoff;而 RG(on) 可以适当调大以抑制二极管反向恢复引起的电流尖峰。

7. 反向传导特性:体二极管的“双刃剑”基本半导体的 SiC MOSFET 允许电流反向流过体二极管,这在逆变器拓扑中可以省去外部并联二极管,但需谨慎处理压降问题。
7.1 高正向压降 (VSD) 的挑战与硅基二极管相比,SiC 体二极管的开启电压较高。
  • B3M015E120ZVSD 典型值为 3.3V (VGS=−5V,25∘C) 。
  • B3M020140ZLVSD 典型值为 4.6V (VGS=−5V,25∘C) 。
热管理隐患:
如果在死区时间内,电流完全流过体二极管,以 B3M020140ZL 为例,55A 电流产生的瞬时功耗高达 55A×4.6V=253W。如果死区时间设置过长,这将导致巨大的热积聚。
解决方案 - 同步整流:
利用 SiC MOSFET 的双向导通特性,在反向续流期间开启沟道(VGS=18V)。Figure 11 和 12(第三象限特性)清晰展示了这一效果:当施加 18V 栅压时,反向压降回落到线性电阻曲线 (ID×RDS(on))。
对于 B3M010C075Z,在 80A 时,体二极管压降超过 4V,而开启沟道后压降仅为 80A×10mΩ=0.8V 。这代表了 80% 的损耗降低。因此,对于这些器件,同步整流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2 反向恢复电荷 (Qrr)B3M010C075Z: Qrr=460nC
B3M015E120Z: Qrr=380nC
尽管数值上远小于同规格的硅快恢复二极管,但 Qrr 并非为零。在高频(>50kHz)硬开关应用中,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仍可能成为瓶颈。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即便使用 SiC MOSFET,外并联一个高性能的 SiC SBD(如数据手册中测试用的 B4D40120H)仍能带来约 20-30% 的开通损耗收益,并降低电磁干扰。

8. 封装与热管理技术的革新:银烧结的威力热阻 Rth(jc) 是连接芯片结温与散热器温度的桥梁。基本半导体在部分高端型号中引入了**银烧结(Silver Sintering)**技术,这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体现。
8.1 银烧结 vs. 传统焊接
  • 传统工艺 (B3M015E120Z) : Rth(jc)=0.24K/W
  • 银烧结工艺 (B3M013C120Z) : Rth(jc)=0.20K/W
  • 银烧结工艺 (B3M010C075Z) : Rth(jc)=0.20K/W
深度分析:
在相同的 TO-247-4 封装下,银烧结技术将热阻降低了约 17%。银的热导率 (~429 W/mK) 远高于传统焊料 (~50 W/mK)。
这意味着什么?
假设允许温升为 80∘CTJ=105∘C,TC=25∘C):
B3M015E120Z 可耗散功率:80/0.24=333W
B3M013C120Z 可耗散功率:80/0.20=400W
B3M013C120Z 在不改变散热器的情况下,可以多处理 67W 的热量,或者在相同功率下运行得更凉,从而呈指数级延长寿命。这对于追求极致功率密度的储能变流器PCS或光伏逆变器至关重要。
8.2 瞬态热阻抗 (ZthJC) 的差异Figure 26 (Transient Thermal Impedance) 揭示了器件在脉冲负载下的热响应。银烧结器件 在 1ms 到 10ms 的时间区间内,曲线较为平缓。这表明热量能够更快地从芯片传导至铜基板,利用基板的热容来吸收短时过载热量。对于电机启动瞬间或电网故障穿越等短时高功率工况,银烧结器件提供了更大的安全裕度。

9. 结论与选型指南

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添加倾佳电子杨茜微芯(壹叁贰 陆陆陆陆 叁叁壹叁)
通过对基本半导体五款 SiC MOSFET 数据手册的详尽剖析,我们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 线性区特性:全系产品表现出优秀的线性度和电流扩展能力。B3M010C075Z 凭借其极低且温度稳定性极佳的 RDS(on),成为高效率应用的各种首选。设计时必须确保 18V 栅压以充分利用其低阻特性。
  • 饱和区与短路B3M013C120ZB3M010C075Z 具有极高的跨导和饱和电流,虽然提升了开关速度,但也大幅增加了短路保护的难度。建议采用响应速度 <2μs 的 Desat 保护电路,并考虑使用软关断技术。
  • 驱动设计:由于 VGS(th) 的负温度系数特性,-5V 关断偏压是必须的。对于 Ciss 较大的 750V 器件,需要峰值电流能力更强的驱动器(>5A)。
  • 封装优势TO-247-4L (开尔文源极) 对于发挥这些高速器件的性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内部栅极电阻极低的型号。银烧结技术带来的热性能提升显著,值得在热设计严苛的应用中优先选用。
  • 高压应用B3M020140ZL 填补了 1200V 与 1700V 之间的空白,其 1400V 耐压和低漏流特性使其非常适合 1000V DC 母线的光伏或储能系统,且其强 PTC 特性有利于大规模并联。
最终建议:
工程师在使用这些器件时,不应仅关注标称电流和电压,而应深入理解 Crss、Qrr、跨导以及热阻的具体数值。通过匹配低电感布局、非对称栅极电阻、同步整流策略以及精确的热设计,基本半导体的 SiC MOSFET 能够实现远超传统硅基系统的系统级性能。

关键参数B3M040065Z (650V)B3M010C075Z (750V)B3M013C120Z (1200V)B3M015E120Z (1200V)B3M020140ZL (1400V)
封装工艺标准银烧结银烧结标准标准
RDS ( on ) Typ (18V)40 mΩ10 mΩ13.5 mΩ15 mΩ20 mΩ
Rth ( j c )0.60 K/W0.20 K/W0.20 K/W0.24 K/W0.25 K/W
Ciss 1540 pF5500 pF5200 pF4500 pF3850 pF
gfs  (10V)10 S46 S38 S34 S28 S
最佳应用场景服务器电源, OBCEV 牵引逆变器高性能充电桩工业光伏, ESS1500V 光伏/储能

作者:杨茜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
链接:https://juejin.cn/spost/7575182522412007462
来源:稀土掘金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