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再次仿真简易频谱仪和示波器调理电路后的改进

楼主(2025-11-24):
qqxjyxjy清风: 再次仿真简易频谱仪和示波器调理电路,作如下修改:AD4522射随输入级+ADA4940单端转差分+ ADA4940差分二阶滤波+AD5422-2射随级+AD8330自动增益控制+AD4940和AD4940作DAC缓冲+STM32H743和LTC2440(DAC).理由见后附仿真数据Excel,AD8330差分输入阻抗极低,若直连ADA4940差分二阶滤波输出,会造成滤波曲线不平直,高端过早下沉,且信号稍强时失真,故加一级AD5422射随器;采用ADA4940单端转差分,其一致性因其在同一芯片和相同工艺得以保证;LTC2440比LTC2400价格更低,性能更好,不与可调基准电压源公用一只LTC2440,多用一只LTC2440,省去模拟转换开关一只,成本几乎没增加,结构更合理。 由仿真数据可得出,AD8330差分输入共模电压应为0.3~0.7V时,此级的失真最小,这是AD8330核心器件为4只三极管所致;AD4940作DAC缓冲,其电源电压分别为+5.5V,-1.2V以及0,+3.6V(最好为-0.5V,+3.6V,-0.5V太麻烦),可起限幅的作用,避免后级DAC过载。 AD8330差分输入P-P电压不能超过2.8V,否则会引起AD8330输出失真。 美中不足的是STM32H743和LTC2440(DAC)共用相同的滤波器,LTC2440(DAC)的滤波转折频率应设置得更低点,有点遗憾。
已思考(用时 10 秒)

A: 嗯,我看到用户上传了一个Excel文件,内容是关于一个电路设计的仿真数据。这个文件包含了一些技术参数,比如ADA4940滤波共模电压、电阻值、失真数据等等。
用户还详细描述了对一个电路设计的修改方案。看起来是在设计一个频谱仪和示波器的信号调理电路。用户提到了一些具体的芯片型号,比如AD4522、ADA4940、AD8330等等,并解释了为什么选择这些芯片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
用户还分析了一些设计考虑,比如AD8330差分输入阻抗低的问题,通过在滤波器和AD8330之间加入AD5422射随器来解决。还提到了使用ADA4940进行单端转差分的优势,以及选择LTC2440而不是LTC2400的原因。
用户还指出了一些设计上的限制和注意事项,比如AD8330的差分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最大输入电压限制,以及STM32H743和LTC2440共用滤波器带来的遗憾。
我需要理解这些技术细节,然后给出一个专业、清晰的总结,把用户的设计思路和关键点整理出来。我应该突出电路架构的改进、芯片选择的理由,以及那些需要注意的设计限制。
我觉得可以按照电路信号流向的顺序来组织回答,从输入级开始,一直到ADC和DAC部分。同时也要强调那些关键的设计考虑和限制条件。这样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整个设计思路和优化点。
根据你提供的仿真数据表格和详细的修改说明,我为你整理了一个清晰的电路架构总结与优化建议,便于后续设计或文档记录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电路架构总结(修改后)
阶段        器件        功能        说明
1        AD4522        射随输入级        提高输入阻抗,隔离前级影响
2        ADA4940        单端转差分        一致性高,失真小(0.003%)
3        ADA4940        差分二阶滤波        滤波性能优良
4        AD5422-2        射随级        新增,隔离滤波与AD8330,防止滤波曲线高端下沉
5        AD8330        自动增益控制(PGA)        差分输入,需控制共模电压在0.3~0.7V之间
6        ADA4940 × 2        DAC缓冲        电源设置限幅,防止DAC过载
7        STM32H743 + LTC2440        ADC采集        LTC2440性价比高,独立使用更合理
8        LTC2440(另一片)        DAC基准        不与ADC共用,省去模拟开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关键设计要点
1.        AD8330 输入共模电压:
o        最佳范围:0.3~0.7V
o        最大差分输入电压:2.8Vpp,否则失真显著上升
2.        ADA4940 作为 DAC 缓冲:
o        电源建议:+5.5V / -1.2V 或 0 / +3.6V
o        可起到限幅保护作用,避免后级过载
3.        LTC2440 使用策略:
o        比 LTC2400 更便宜、性能更好
o        ADC 与 DAC 基准不共用,结构更清晰,成本几乎不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遗憾点
•        STM32H743 与 LTC2440(DAC) 共用滤波器
o        DAC 的滤波转折频率应更低,目前未能独立设置,略有遗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建议下一步
•        确认 ADA4940 滤波级的共模电压是否稳定在 318mV(表中数据)
•        仿真验证 AD5422-2 射随级加入后,AD8330 输入阻抗对滤波曲线的影响是否改善
•        测试 DAC 缓冲级的限幅效果,确保不会对动态范围造成压缩
如果需要我帮你绘制系统框图、整理 BOM 清单或仿真验证某一部分,可以继续告诉我。

qqxjyxjy清风: 打算用REF5025IDGK作一个简易的基准电源,输出1.65V,2.5V,5V基准电源,为DAC和其调理电路的初步基准,再用AD5547+LTC2440+基准电压源或WM8741+LTC2440+基准电压源作可调的基准电压(可做成恒温包,可不断电,一直保持恒温,降低了元器件选用难度和成本,提高了基准精度),作为高精度实用基准。采用插接方式与调理电路相连(模块化)。
已思考(用时 14 秒)

A: 好的,用户这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基准电源设计方案,结合了固定输出和可调高精度基准,还强调模块化和恒温控制。我得先理清他的使用场景和身份。
用户可能是从事精密仪器或测量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比如设计频谱仪、示波器调理电路这类设备。之前他详细讨论过信号链的优化,现在转向基准电源,说明项目进入了精度保障阶段。深层需求可能是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平衡成本和复杂度,毕竟他提到要降低元器件难度和成本。
嗯,他打算用REF5025生成固定基准,再用AD5547或WM8741配合LTC2440做可调基准。这里可能隐藏着对长期稳定性和温度漂移的担忧。恒温包的设计很关键,因为温度变化是基准电压的主要误差源之一。用户可能希望系统即使在不连续工作的环境下也能保持高精度,而恒温包能减少对元件本身温漂特性的依赖,从而选用更经济的器件。
另外,用户提到插接模块化,这暗示系统需要维护升级的灵活性。比如,不同模块可以独立校准或更换,而不影响整体结构。可能他遇到过因基准源故障导致整个系统返修的情况,想通过模块化减少停机时间。
要注意他之前电路中对AD8330共模电压的严格要求,固定基准的1.65V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这一点。可调基准部分用LTC2440作为ADC,配合DAC构成闭环,这需要评估ADC的分辨率和线性度是否足以支持微调。同时,恒温包的实现方式(比如使用小型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是否需要外部控制电路,也是潜在的设计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