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03既配置发送又配置接收中断,使能发送接收中断。

楼主(2025-11-24):
APM32F0003芯片的串口既配置发送又配置接收中断,使能发送接收中断。串口参数怎么配置,发送和接收中断处理函数怎么编写呢。   我找了官网SDK没有既配置发送又配置接收中断,使能发送接收中断的同个串口

楼主:
我自己这样配置,一直在发送中断处理函数执行,程序跑死
*/
void USART3Init(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  BaudRate is 9600 */
    usartConfig.baudRate = 9600;
    /**  No interrupt */
    usartConfig.interrupt = USART_INT_RX |USART_INT_TX ;
    /**  Enable receiver */
    usart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
    /**  Parity disable */
    usart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is 8bit */
    usart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3, &usartConfig);

          USART_Enable(USART3);

    /**  Enable USART1 Receiver IRQ request */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3_RX_IRQn, 0x01);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3_TX_IRQn, 0x02);
}

网友A:
在中断函数里面清除对应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B:
可参考我的APM32E030串口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