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452A芯片】驱动LED阵列和按键阵列时,DIG0相连的8个按键无法触发?

楼主(2025-11-24):
使用CH452A芯片驱动5*8的LED阵列和5*8的按键阵列时,DIG0相连的8个按键不能正常触发中断,DIG1~DIG4的是正常的,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您好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异常的那路再按下按键时,是否有电压变化,排查下硬件设计影响,以及引脚串联的电阻可以改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异常的那路再按下按键时,是否有电压变化,排查下硬件设计影响,以及引脚串联的电阻 ...

我只开启按键功能时,所有按键都是正常的,目前的调试记录大概如下:
只要开启显示,并且在main函数里调用写函数接口来驱动LED,按键就会出现异常,目前实现的逻辑如下:

网友A:
452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您描述的现象似乎和你的硬件设计和代码处理逻辑有关,可以将硬件设计发出来看下,以及有条件可以抓时序配合
实际的引脚测试电平看下,是否芯片有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开启按键功能后,按键是否有电平变化,中断引脚是否有正常输出,在看代码是否有正常处理,

你好,已发信息到你邮件,是否收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2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您描述的现象似乎和你的硬件设计和代码处理逻辑有关,可以将硬件设计发出来看 ...

CH452A芯片同时开启了显示和按键功能后,与DIG0相连的8个按键无法触发,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吧?测试了一下DOUT引脚,触发不了下降沿中断。

硬件部分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2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您描述的现象似乎和你的硬件设计和代码处理逻辑有关,可以将硬件设计发出来看 ...

补充:
昨天硬件测试了波形,开启显示功能时,按下与DIG0相连的8个按键时,SEGx位置没有检测到按下时的高电平信号;关闭显示功能时,可以测试到。

网友B(2026-04-13):
看下电平是否触发正常再说是不是和mcu有关系

网友C:
请确认你的代码中是否有正确配置DIG0引脚的中断触发方式,有时候代码配置错误也会导致无法触发。

网友D:
你遇到的DIG0 对应 8 个按键完全不触发,是LED 驱动和按键驱动共用行列引脚时最典型的冲突问题

网友E:
你遇到的DIG0 列 8 个按键完全不触发,是矩阵按键 + LED 点阵共用 IO / 扫描驱动最典型的故障,90% 是硬件共用冲突、扫描时序错误、IO 配置错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