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25-11-24):
编译出现错误,如下所示,请见如何解决?

[main] Building folder: testtest
[main] Configuring project: testtest
[proc] Executing command: "C:\Program Files\CMake\bin\cmake.EXE" -DCMAKE_BUILD_TYPE=Debug -DPRESET_NAME=debug -DCMAKE_INSTALL_PREFIX=D:/test2/testtest/build/debug/install -DCMAKE_TOOLCHAIN_FILE:FILEPATH=D:/test2/testtest/cmake/gcc-arm-none-eabi.cmake -SD:/test2/testtest -BD:/test2/testtest/build/debug/build -G Ninja
[cmake] CMake Error: CMake was unable to find a build program corresponding to "Ninja".  CMAKE_MAKE_PROGRAM is not set.  You probably need to select a different build tool.
[cmake] -- Configuring incomplete, errors occurred!
[cmake] See also "D:/test2/testtest/build/debug/build/CMakeFiles/CMakeOutput.log".
[proc] The command: "C:\Program Files\CMake\bin\cmake.EXE" -DCMAKE_BUILD_TYPE=Debug -DPRESET_NAME=debug -DCMAKE_INSTALL_PREFIX=D:/test2/testtest/build/debug/install -DCMAKE_TOOLCHAIN_FILE:FILEPATH=D:/test2/testtest/cmake/gcc-arm-none-eabi.cmake -SD:/test2/testtest -BD:/test2/testtest/build/debug/build -G Ninja exited with code: 1

网友A:
可能Ninja没有被正确安装,或者安装路径不在系统的PATH环境变量中。

网友B:
CMake通过-G Ninja指定使用Ninja作为构建工具,但系统未检测到Ninja的可执行路径,导致配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