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出现问题了

楼主(2025-11-24):
配置串口1后发送数据,初始化后,发送0~7,结果我串口监视出的数据是:0x7f,0x3f,0x7e,0x1f,0x7d,0x3e,0x7c,00,目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查看一下波特率看看,是不是设置的不正确,读错了。

楼主:
配置的波特率是9600,用串口助手也是9600,这个应该不会错的 啊

网友B:
看一下程序里面的“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网友C:
你的串口助手的数据位应该是7位,停止位是1位,试试看!

网友D:
数据有错误,但是更加接近输出数值,不规律的输出。

网友E:
不是让你配置波特率的值,是修改你的程序.

网友F:
数据还是那样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F:
1、波特率是否都设置对了?
2、串口配置是否正确了?

网友G:
PC端的串口助手是否设置正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

网友H: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控制流是否都跟程序的设置一样了?

网友I:
把数据发送成0x55,循环发送,用示波器检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J:
对,还有停止位,楼主检查喜爱停止位是不是有错。

网友K:
一个串口都弄不好,楼主也是太有才了

网友L:
应该是配置问题。楼主波特率都设置对了吗?

网友M:
串口助手上的配置是否正确,有个hex什么的容易错选?

网友N:
发0x55看看,用示波器看下比特率就知道。

网友O:
是否勾选了串口调试助手的的16进制?

网友P:
你的数据类型不匹配把,将1改成‘1’试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一个串口都弄不好,楼主也是太有才了

如果是个才学习单片机开发的,也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R: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S:
是不是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错误?

网友T:
如果启用了硬件流控但未连接对应引脚,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U:
发送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V:
USART1 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W: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R:
电平不匹配?

网友X:
检查串口初始化配置还有发送代码

网友Y:
检查 DMA 传输完成回调函数是否修改了数据。

网友Z: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AA:
可能是缓冲区或 DMA 问题。

网友AB:
检查 USART1 和串口监视器的波特率,统一设置为 115200 或其他相同值

网友AC:
可能是引脚复用、时钟未启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