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有没有适用于 B-L475-IOT01A 开发板的 AWS IoT 节点项目

楼主(2025-11-25):
我想找一个适用于 B-L475-IOT01A 的项目,使其能在 AWS 上搭建 IoT 服务器,但没找到能在 STM32CubeIDE 中正常运行的相关项目。
因为我在测试其他环境的示例时,总会在项目构建阶段遇到大量错误。
跪求以上工程

网友A:
我之前给 L475 搭过 AWS Demo,当时发现官方的 X-CUBE-AWS 包能跑,但是必须用它指定的 FreeRTOS 版本。你可以试试直接从 Pack Installer 下载,而不是 GitHub 上随便抓。

网友B:
你检查过 Board Support Package 的版本吗?这板子对 BSP 和 HAL 版本挺挑的,只要版本对不上,编译就一堆 error。我当时是把整个 HAL 版本强制切成 1.13 才正常。

网友C:
如果只是想验证 AWS 连接,建议从 MQTT 基础 demo 先跑起来,不用整个 AWS IoT 完整工程。先把 WiFi 连接和 TLS 打通,再整合到 CubeIDE 工程,踩坑会少很多。

网友D:
我怀疑你遇到的构建错误多半是因为路径太长。X-CUBE-AWS 的文件层级特别深,我在 Windows 下经常超 260 字节路径,导致某些文件编译器根本找不到。

网友E:
你有没有试过直接导入 ST 提供的 I-Know-How 示例?他们之前做过一个 IoT Node 的参考工程,虽然老一点,但改成 AWS MQTT 还是能跑的。

网友F:
我当时折腾的时候,发现 MbedTLS 的配置必须严格按照官方 demo 来,不然 handshake 会各种失败。你可以把 aws_demo_config.h 和 mbedtls_config.h 都重新比对下。

网友G:
有时候不是工程问题,是 WiFi module 初始化顺序不一样。B-L475-IOT01A 的 WiFi 需要先跑那个原厂补丁固件,不然 AWS Demo 里 DHCP 都拿不到 IP。

网友H:
如果你只需要云端对接,建议先用 Amazon FreeRTOS 官方库测试一下,那个版本是专门针对这块板子定制过的,功能简单但稳定,之后再移植回 CubeIDE。

网友I:
我这边有遇过构建阶段爆红,其实是因为 CMakeLists 里的编译器 flags 被覆盖了。你可以试试新建一个干净的 L475 工程,把 AWS 相关源码一点点往里拖,问题反而更清晰。

网友J:
要不你把报错信息贴几个出来?AWS 工程的错误类型很有特征,比如 mbedtls 多重定义、FreeRTOS 配置冲突、HAL 版本 mismatch,那样大家能更快帮你 pinpoint。

网友K:
可能是示例程序版本和开发的支持库版本不一致导致的问题,现在厂商版本更新速度快,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