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80芯片app启动问题

楼主(2025-11-25):
目前用新塘980芯片开发了一款产品,目前产品遇到一个问题,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几周或几个月),上电时,boot程序启动后,存在一定概率进入不了app程序,卡在jump to application这个位置,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或提供一下解决思路,目前这个问题是随机的,不是必现的问题,很难有针对性去测试找问题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把正常机器与有问题机器的NAND对调,看是跟板子有关系还是跟NAND里的代码有关系。再去排查。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同一块板子,概率性进不了APP?还是不同的板子概率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把正常机器与有问题机器的NAND对调,看是跟板子有关系还是跟NAND里的 ...

一切问题的前提 确实要排除硬件问题先,然后再分析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块板子,概率性进不了APP?还是不同的板子概率性?

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板子,出现概率性启动不了APP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切问题的前提 确实要排除硬件问题先,然后再分析软件问题。

收到,谢谢,硬件也在同步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板子,出现概率性启动不了APP应用程序

是bootloader能启动,但是jump app的时候失败?

网友D:
你是用什么方式排查后确定程序卡在boot里面而无法进入app的呢?是仿真测试吗还是什么?
或者把你的boot跳转那块的程序发来看下,类似于Jump2App接口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bootloader能启动,但是jump app的时候失败?

是的

网友B:
两者存储在同一个器件上还是?

楼主:
存储在同一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