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原来C语言数组可以这样初始化

楼主(2025-11-25):
原来初始化的时候可以通过下标进行初始化。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5]={
                //[0]=1,
                //[1]=2,
                [2]=3,
                [3]=4,
                [4]=5
                 };

        for(int i=0;i<5;i++)
                printf("%d \n",a[i]);

   return 0;
}

楼主:
另外那个序号可以不分先后,也可以只初始化其中的部分。

网友A:
这个是C99特性 叫指定初始化器(Designated Initializer),结构体初始化也可以的

网友B:
这种方式在C语言中被称为指定初始化,可以只初始化数组中的部分元素。

网友C:
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代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