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语言的调用函数及参数

楼主(2025-11-25):
调用函数
创建 C 函数时,会定义函数做什么,然后通过调用函数来完成已定义的任务。

当程序调用函数时,程序控制权会转移给被调用的函数。被调用的函数执行已定义的任务,当函数的返回语句被执行时,或到达函数的结束括号时,会把程序控制权交还给主程序。

调用函数时,传递所需参数,如果函数返回一个值,则可以存储返回值。例如:

实例
#include <stdio.h>

/* 函数声明 */
int max(int num1, int num2);

int main ()
{
   /* 局部变量定义 */
   int a = 100;
   int b = 200;
   int ret;

   /* 调用函数来获取最大值 */
   ret = max(a, b);

   printf( "Max value is : %d\n", ret );

   return 0;
}

/* 函数返回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数 */
int max(int num1, int num2)
{
   /* 局部变量声明 */
   int result;

   if (num1 > num2)
      result = num1;
   else
      result = num2;

   return result;
}
把 max() 函数和 main() 函数放一块,编译源代码。当运行最后的可执行文件时,会产生下列结果:

Max value is : 200

楼主:
函数参数
如果函数要使用参数,则必须声明接受参数值的变量。这些变量称为函数的形式参数。

形式参数就像函数内的其他局部变量,在进入函数时被创建,退出函数时被销毁。

当调用函数时,有两种向函数传递参数的方式:

调用类型        描述
传值调用        该方法把参数的实际值复制给函数的形式参数。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函数内的形式参数不会影响实际参数。
引用调用        通过指针传递方式,形参为指向实参地址的指针,当对形参的指向操作时,就相当于对实参本身进行的操作。
默认情况下,C 使用传值调用来传递参数。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函数内的代码不能改变用于调用函数的实际参数。

网友A:
创建 C 函数时,会定义函数做什么,然后通过调用函数来完成已定义的任务。